安装quartus ii 11或quartus ii 12时就卡住了?

楼主:
之前装的是quartus ii 9.0,将quartus ii 9.0卸载后,安装quartus ii 11.0,安装时,卡在了勾选同意条款那个界面,导致没办法安装,我检查了路径,没有中文也没有空格;然后又下了个quartus ii 12.0,安装时也同样卡在了那个界面。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是我的电脑不行,xp系统、系统盘和其他几个盘均有25个G以上的可用空间。整了一天了,郁闷啊。。。

网友:
出去溜达一圈吧,没准会有新的思路

网友:
没地方了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讲啊?25个G还不够?

网友:
是不是你没安装环境,而是在先安装器件了;因为Q II的器件也需要另外安装。如果没安好软件先安装器件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