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用的C2000的EPWM产生PWM的情况

楼主:
我用的EPWM1,产生的两路PWMA和PWMB不是互补的,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C2000的PWM,和其它单片机相比,我认为是性能最好的。你可以看一看TI的关于它的文档,看完后很容易掌握。

你应该把相当寄存器的设置情况,以及怎么”出错“的,交待一下。

网友:
应该是配置出错了吧
看看这个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配置函数如下,帮忙看一下吧
void InitEPwm1Timer()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停止TB计数
   EDIS;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IN;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清除TB计数器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4;      // 系统时钟分频系数为0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4;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0;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A.half.CMPA = 200;
   EPwm1Regs.CMPB = 200;
   //**********************输出A比较方式寄存器*******************//
   EPwm1Regs.AQCTLA.bit.ZRO = AQ_SET;            //计数器清零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CLEAR;          //达到CMPA的值变为低电平。

   //**********************输出B比较方式寄存器*******************//
   EPwm1Regs.AQCTLB.bit.ZRO = AQ_SET;            //计数器清零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CLEAR;          //达到CMPB的值变为低电平。

   EPwm1Regs.TBPRD = 30000;                                                 //设定周期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 向上计数模式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中断使能选择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PWM1_INT_ENABLE;  // 使能中断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TB时钟设定
   EDIS;

}

网友:
你用向上向下模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