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锁存的问题

楼主:
送数据和锁存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吗?还是谁在前面都可以?
部分程序如下:
P0=0;
dula=1;//打开锁存端;
dula=0;//关闭锁存端;
如果把程序改成
dula=1;//打开锁存端;
  P0=0;
  dula=0;//关闭锁存端;
这样呢?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如果是使用片外74系列锁存器,那么必须先给数据,在锁存完成前数据必须保持稳定。

网友:
有些芯片是上升沿锁存,有些是下降沿锁存。如74HC273(上升沿)和74HC373(下降沿)就相反。送上数据后,模拟产生需要的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
如果是上升沿,应该是先置低电平,送数据后再置高电平(产生一个上升沿)。
如果是下降沿,应该是先置高电平,送数据后再置低电平(产生一个下降沿)。

但是,如果先送数据后,再置高电平,紧接着置低电平,这样,上升沿、下降沿都有了,对两种芯片都没问题。

网友:
补充一句:锁存器的“锁存”不存在“关闭”和“打开”的概念。只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概念。
如果一直保持低电平是不会锁存的,一直保持高电平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