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功放

楼主:
请问电路图中的变压器能否用T性网络或pi型网络代替吗?具体的阻抗匹配到底要怎么计算???还有第二级中电路基极并联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隔直流吗?麻烦各位能指导一下...

网友:
说的可是射频电路中的T性网络或pi型网络匹配么

顶一下

网友:
第二级是丙类放大器,L3提供基级的0电位。图中的电感(楼主称变压器)只要考虑到阻抗的匹配,使用什么高频器件都可以。

至于怎么计算,说来有些麻烦,还是看看有关《高频功率放大器》的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T1用能否用其他网络代替,而L3在基极处的作用,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可以用其它级间匹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