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精确延时问题

楼主:
不用定时器,怎么用c程序写一个比较精确的延时子程序?不用定时器

网友:
使用__delay_cycles();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定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__delay_cycles(1);               //延时1个时钟周期
__delay_cycles(100);           //延时100个时钟周期,以此类推。

网友:
比较经典的延时如下: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 系统MCLK时钟频率
#define Delay_N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 延时xus
#define Delay_N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 延时xms

__delay_cycles为系统函数,使用方便且精确,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