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se555 应该是业界最高精度的555

楼主:
这些天因为需要测量距离,备选的一个方案是 电容式测量
测量电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这种一缺乏经验二缺乏家伙的人。
然而我想起了之前做的那个lc meter,说实话这么简单的东西可以做到如此之高的精度实在震撼了我。
然后我在一点一点查资料过程中意识到,通过频率法测量电容这个思想可以吸取,但是我应该寻找一种更好的振荡电路形式。

最后经过反复比较,我锁定了555。
包括我在内,刚开始我非常惊讶,和大家一样,关于555我们的印象是它只适合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我们人云亦云,却从来没思考过为什么?

这里先讲555
从电路而言,基本上精度除了决定于外部的RC以外,剩余的就完全取决于555本身的精度。

我搜索了所有可能的555型号,除掉一些已经停产,但其实性能也不算很好的型号,我发现,最精密地一款就是ti的se555,除此以外,除了瑞萨的uPC1555,再无对手

网友:
接着说几个关键参数
评定555误差的参数主要是三项
初始误差,这个跟其他环境因素无关,仅仅是原始误差,几款精密型555基本徘徊在1到2个百分点这款se555是1.5
而1555是1

接着是温漂,这里有个细节,原来555工作在不同模式,单稳态和双稳态时这两个数值是不一样的,se的表现是,同等条件下,单稳态的精度大致要比双稳态高出2倍,即3倍大小。
所以,双稳态时,全温度范围,误差是的100个ppm,而单稳态下是30!!
当然这是典型值不是最大值,但最大值也只有90个

而1555这方面只有双稳态的数据,最大值是50个ppm,我在官网下单后问过代理,的确没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而对于电源误差,1555是0.05个百分点,se是0.15个百分点。

我一直想通过改用单稳态的方法,提升3倍性能。
但发这个帖子时,我忽然觉得我应该全面计算
也许我选择1555是对的。

温漂和电源波动误差看起来差了3倍,但是他们都是万分点,十万分点,而原始误差本身已经有了5个千分点,而且它是最大误差值
必须重新确定这些数字。得到一个精确数值
而且从样品价格而言,那可不是差了一点,1555我拿了五片,一片要11快,即使拿20片也要9.6
而se555则便宜的多。
工业全温度范围的,也就3块多,大多数时候只要1.3

网友:
看来真没买错,虽然不知道我全部加起来和实际情形是否一定相符,但反映的趋势应该是一样的。
计算方法,对温度,全按照100度范围,对电源电压,计算都以5v来算,而最低工作电压4.5v,所以相差最大0.5v,算的时候都以typ值计算,因为1555只有这个数据

算下来,1555的原始误差总和在2个百分点,而 se555居然高达将近10个百分点....可能是计算方法比较恶劣吧,,,
而单稳态下,也在3.3个百分点,还是不如在双稳态下的1555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做了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做呢,都是理论计算。

网友:
收藏以后看

不过感谢这类的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做了才有经验,在选型过程中,各类产品性能参数对比,分析的思路才是最重要的。实现只是手段,思路才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