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初来乍到,有问题要问

楼主:
KEY1到KEY8接到FPGA的8个引脚,通过这8个引脚电平的高低来点亮LED灯;
S1摁下,KEY1为低电平,S1断开,KEY1为高电平。难道是因为FPGA的引脚为高阻态?默认是高阻态吗?
*****************文件信息********************************************
**创建日期:   2011.06.01
**版本号:     version 1.0
**功能描述:   读取按键信号实验
********************************************************************/
module key_led(key,led);//
input[7:0]key;//input [7:0] key
output[7:0]led;
reg[7:0]led_r;
reg[7:0]buffer;
assign led=led_r;

always@(key)
begin
        buffer=key;
        case(buffer)
                8'b11111110:led_r=8'b11111110;//如果按下的是key1,那么点亮LED1
                8'b11111101:led_r=8'b11111100;//如果按下的是key2,那么点亮LED1-LED2
                8'b11111011:led_r=8'b11111000;//key3
                8'b11110111:led_r=8'b11110000;//key4
                8'b11101111:led_r=8'b11100000;//key5
                8'b11011111:led_r=8'b11000000;//key6
                8'b10111111:led_r=8'b10000000;//key7
                8'b01111111:led_r=8'b00000000;//key8
                default:led_r=8'b11111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S1摁下,KEY1为低电平,S1断开,KEY1为高电平。难道是因为FPGA的引脚为高阻态?默认是高阻态吗?这个是硬件电路决定的,跟FPGA引脚状态没有关系。另外FPGA引脚状态时可以设置的。

网友:
这里更需要关心的是输入输出。而不是高阻态。
对Key来说,FPGA是输入。对FPGA的输入来说一般都是高阻。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