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采集摄像头图像颜色不对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STM32F103采集摄像头OV7670(带FIFO)的图像,在LCD上显示的图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把图片存到SD卡里,颜色就不对了。我往SD卡里存,用到了文件系统,首先新建一个文件,先写入54个字节的BMP文件字头,然后再写入图像数据,生成的bmp图像颜色有问题,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这是BMP文件字头:const unsigned char bmp_header[54]={
0x42,0x4D,0x36,0x58,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36,0x00,0x00,0x00,0x28,0x00,
0x00,0x00,0x40,0x01,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1,0x00,16,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8,0x02,0x00,0x12,0x0B,0x00,0x00,0x12,0x0B,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这是拍照的程序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2)==0)
                {
                        delay(1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2)==0)
                        {
                                                while(Vsync_Flag!=2);
                                                //EXTI->IMR&=~(1<<4);         //½ûÖ1ía2¿ÖD¶Ï£¬×¼±¸′óFIFOÖDè¡êy¾Y
                                                //EXTI->EMR&=~(1<<4);
                                                while(index<0XFFFF)
                                                {
                                                        sprintf((char*)pnam,"0:/PHOTO/PIC%05d.bmp",index);
                                                        res=f_open(&fsrc,(char*)pnam,FA_READ|FA_WRITE);//3¢êÔ′ò¿aÕa¸öÎļt
                                                        if(res==FR_NO_FILE)
                                                        break;                //¸ÃÎļtÃû2»′æÔú=ÕyêÇÎòÃÇDèòaμÄ.
                                                        f_close(&fsrc);
                                                        index++;
                                                }
                                                printf("ÕyÔúÅÄéãμú%dÕÅ\r\n",index);
                                                res=f_open(&fsrc,(char*)pnam,FA_CREATE_NEW|FA_WRITE);
                                                f_close(&fsrc);
                                                res=f_open(&fsrc,(char*)pnam,FA_OPEN_EXISTING|FA_WRITE);
                                                //printf("%d\r\n",res);
                                                res=f_write(&fsrc,bmp_header,54,&bw);
                                                //printf("%d\r\n",res);
                                                Vsync_Flag=0;
                                                FIFO_RRST=0;  //FIFO¶áÖ¸Õë¸′λ
                                                FIFO_RCK=0;
                                                FIFO_RCK=1;
                                                FIFO_RCK=0;
                                                FIFO_RRST=1;
                                                FIFO_RCK=1;
                                                for(j=0;j<200;j++)
                                                {
                                                         read_data(96,receive_data);
                                                         res=f_write(&fsrc,receive_data,192,&bw);
                                                         read_data(96,receive_data);
                                                         res=f_write(&fsrc,receive_data,192,&bw);
                                                         read_data(96,receive_data);
                                                         res=f_write(&fsrc,receive_data,192,&bw);
                                                         read_data(96,receive_data);
                                                         res=f_write(&fsrc,receive_data,192,&bw);
                                                }
                                                f_close(&fsrc);
                                                printf("finished\r\n");
                                                EXTI->PR=1<<4;
                                                Vsync_Flag=0;
                                                //EXTI->IMR|=(1<<4);          //ÔêDíía2¿ÖD¶Ï£¬òÔ±ã½óêÕÏÂÖ¡í¼Ïñêy¾Y
                                                //EXTI->EMR|=(1<<4);
                        }
                }
void read_data(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int i;
        for(i=0;i         {
                                FIFO_RCK=0;
                                *(pbuf+1)=(0x00ff&GPIOB->IDR);
                                FIFO_RCK=1;
                                FIFO_RCK=0;
                                *(pbuf)=(0x00ff&GPIOB->IDR);
                                FIFO_RCK=1;
                                pbuf+=2;
        }
}

我觉的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数据位不对啊?看样子图像是正确的,颜色不对。检查一下RGB数据组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电脑不能识别RGB55格式的图像,但可以识别RGB555的图像,你可以把数据转换下,然后在存入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