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STM32速度的问题。。。欢迎高手来回答。

楼主:
我想用STM32Fxx系列的片子做一个SPWM,基频的话需要2Mhz左右,不知道速度来不来得及。如果来得及,请问大概需要选择哪款片子,时钟需要如何配置??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速度上讲,103的片子应该能够做到,不过103的寄存器大多是16位的,这就限制了设置的范围。具体是否可行还是看使用什么方式,如果用定时器的话,建议查资料,或者看例程。

网友:
基频是指pwm频率吗?
定时器产生2M的pwm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可以再使用定时器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