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与NXP 主流Rev2版本Cortex-M3对比

楼主:
主流Rev2版本Cortex-M3对比:ATMEL的AT91SAM3U4E和NXP的LPC1766简要对比  Rev2版本的CM3内核芯片最近很热,最主流的就NXP的LPC1700系列和ATMEL的SAM3U系列,下面对两者进行一些粗略的对比。

NXP的顶级型号是LPC1768,FLASH有512KB,ATMEL的顶级型号是SAM3U4E,FLASH是256KB由于LPC1766和LPC1768只是FLASH大小上有差别,所以我们选取了LPC1766和AT91SAM3U4E来进行对比。

首先看一下价格,就目前我们所得到的一级经销商的报价来看,LPC1766的小批量价格为45左右,AT91SAM3U4E的价格为50左右。从mouser的美金报价来看SAM3U4E比LPC1766要贵两个美金左右。

价格的差异不小,下面我们来看看资源方面

首先是存储器:

LPC1766是256KB FLASH和64KB SRAM,其中SRAM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32KB通用SRAM,另外32KB可以用于USB,以太网,DMA,如果不使用,也可以用于通用用途;
SAM3U4E是256KB FLASH和52KB SRAM,其中SRAM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32KB通用SRAM,第二部分是16KB的SRAM,第三部分是4224字节的用于NAND控制器的SRAM,如果NAND控制器不使用,也可以用于通用用途

还有一个存储器是内部BOOT ROM,LPC1700的内部ROM只支持从串口进行ISP,没法用USB来烧写FLASH,稍微有点麻烦,不过如果你有JTAG/SWD工具,那就可以轻松解决FLASH编程问题;SAM3U的内部BOOT ROM则支持从USB或者串口进行ISP。
补充一下,SAM3U4E是dual plane的,即可以在一个plane运行程序在另一个plane更新FLASH内容。当然也可以将程序搬移到SRAM运行,然后更新FLASH内容   外设,

第一部分:USB,EtherNet,CAN LPC1700是USB DEV/HOST/OTG,功能很全,SAM3U4E是USB 2.0 HIGH SPEED的DEVICE,在一些需要和PC进行快递和大容量数据传递的情况下有比较好的应用
LPC1700有一个10M/100M Ethernet MAC,SAM3U4E则没有
CAN方面,LPC1700有两个CAN,SAM3U4E则没有CAN

外设,第二部分:USART/UART,SPI,TWI/IIC,SDIO/SD/MMC,
LPC1700有4个UART,1个SPI,3个IIC,LPC1700没有带硬件SDIO/SD/MMC,但是不影响其用SPI方式操作SD卡和MMC卡;
SAM3U4E有4个USART加1个UART,1个SPI,2个TWI,SAM3U4E带一个SDIO/SD/MMC,可以以更快的速度读写SD卡和MMC卡;

外设,第三部分:ADC,DAC,IIS,PWM,定时器
LPC1766的ADC是8通道12bit ADC,速度高达1MHz,1通道10bit DAC,1个IIS接口,6通道通用PWM,1个多相电机控制PWM,4个定时器
SAM3U4E的ADC同样是8通道12bit ADC,速度为1Msps,不带DAC(由于具备16bit PWM,所以完全可以用该16bit PWM来当DAC),1个IIS接口,4通道16bit PWM,3通道16bit T/C

外设,第四部分:IO,其他LPC1766由于是100脚封装,所以GPIO为70个,相比SAM3U4E的144脚封装,SAM3U4E的GPIO有96个
LPC1766有两个SSP接口,即Synchronous Serial Port (SSP) controller,兼容SPI,4-wire SSI, or Microwire bus
SAM3U4E有一个SSC接口,即Synchronous Serial Controller,兼容IIS

运行速度:
LPC1766的速度是100MHz,具备内部4M RC振荡器,精度1%,外接XTAL的范围为1MHz到24MHz;
SAM3U4E的速度是96MHz,具备内部32.768K RC振荡器,注意,该时钟的精确度很低,标称范围是22-44KHz,同时还具备4/8/12MHz RC振荡器,并且对8/12MHz精确校准(全温度范围标准5%精度,估计在常温下应该会比较精确),外接XTAL的范围为3MHz到20MHz;
相比而言,LPC1766的内部RC要精确的多,不过没有进行过实际对比测试,按照常理来推算,RC振荡器受温度变化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估计在常温下LPC1766和SAM3U都会比较准,但是在极限温度范围内,LPC1766应该也很难达到标称的1%精度。

要注意的是,LPC1700和AT91SAM3U4E的最大差别是LPC1700系列不具备开放的总线,无法连接总线外设,但是片上外设比SAM3U相对要多不少;而AT91SAM3U具备开放的总线,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SMC): SRAM, NOR, NAND support. NAND Flash controller with 4-kbyte RAM buffer and ECC,不仅可以用来连接SRAM扩展RAM空间,也可以用来扩展NAND FLASH 或NOR FLASH来扩展存储空间,当然也可以用来扩展总线外设,增强系统性能  SAM3U一出,SAM7SE会受比较大的影响,SAM3U在7SE的基础上升级了内核,升级了USB Device,升级了ADC性能,价格比SAM7SE又高不了多少 相比而言,LPC1700适合于单芯片解决方案,另有不具备Ethernet外设相对较少价格更低的LPC1500系列;SAM3U4E虽然片上外设不如LPC1766,但是SAM3U4E开放的总线可以给客户带来很大的扩展空间,同样SAM3U系列也有100脚封装的SAM3U4C系列,IO减少为57个,USART减少为3个,TWI减少为1个,ADC减少为8通道,总线缩减为8位宽2个片选

NXP推荐的PHY:

Broadcom BCM5221
ICS ICS1893
Intel LXT971A
LSI Logic L80223, L80225, L80227
Micrel KS8721
National DP83847, DP83846, DP83843
SMSC LAN83C185

网友:
上学的时候也研究过,这个对比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