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电路和推挽电路是个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图腾柱电路和推挽电路是个什么关系呢?看起来电路形式似乎是一样的,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特来请教大家。

网友A:
推挽电路就是图腾柱式输出,型如下图

据说由于此结构画出的电路图有点儿象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所以叫图腾柱式输出。

网友:
学到东西了,原来如此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国人说的是推挽电路,鸟人说的是totempole,有些崇洋媚外、忘了母语的人,就说图腾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腾柱和推挽是不同的。

二楼的电路是图腾柱。也就是说图腾柱是射极跟随器。

而推挽电路是集电极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敢苟同。

请画出推挽电路的图来讨论吧。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一种吧,图腾就是推挽输出

网友D:
是一样的,不信可查看康华光编写,高教版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第200页,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一样的,不信可查看康华光编写,高教版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第200页,就是这个电路!

能否画出或者复制一个图腾柱电路,看看与推挽电路有何不同?

网友:
“推挽”一词,英文中是push-pull,直译就是“推拉”。
电子管时代,因电子管需要较高的工作电压,功率放大器多采用有输出变压器的形式,两支电子管对直流供电来说是并联,对交流来说是串联。后来也出现了较低电压(100~150V)供电的功率放大管,可以采用对直流供电串联,对交流是并联的电路,可以取消输出变压器以减小失真。前一种往往称为并联推挽电路,后一种往往称为串联推挽电路。
晶体管时代,最早出现的是PNP锗管,可以构成与电子管类似的串联推挽电路,也可以构成并联推挽电路。两支同极性三极管构成的串联推挽电路,不知道为什么也被称为图腾柱电路。不过此名称多用于数字(开关)电路,很少用于线性放大器。在开关电源中又称半桥电路。
晶体管特点是有两种极性,而电子管只有一种。用互补晶体管构成的电路往往比同一种极性的三极管电路简单,所以就有了2楼所贴图那样的互补串联推挽电路。但这种电路通常并不被称为图腾柱电路。
顺便说一句:2楼图中有支1k电阻R1,这很少见。除非极特殊目的,不会这样设计。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
图腾柱是推挽电路的一种拓扑,已绝版的 TP5BC10 就是个图腾柱模块。

网友:
推挽也可以是射极输出的,
还有,我始终认为,纯甲才是真推挽。

网友:
是一样的,或者说已经被人为的说成一样的了。

网友:
一样的呀,

网友:
以前学徒的时候老师都说推挽(mian)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挽电路就是图腾柱式输出,型如下图

据说由于此结构画出的电路图有点儿象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所以叫图 ...

还是没搞明白,这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当SINGAL为高时,b应该是0.7v,out为vcc,这样p管不是也导通吗,这样VCC和GND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搞明白,这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当SINGAL为高时,b应该是0.7v,out为vcc,这样p管不是也导通吗,这样V ...

“当SINGAL为高时,b应该是0.7v,out为vcc”
没有的事。
讨论电路中的电位,必须先确定电路中哪一点为零,而且讨论过程中不得改变。
所以,你要先把零电位点确定了再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SINGAL为高时,b应该是0.7v,out为vcc”
没有的事。
讨论电路中的电位,必须先确定电路中哪一点为 ...

哦,听你这么说,那对于这个电路又感觉不知道怎么确定零点位,貌似OUT脚低到0V,N管导通,OUT脚高到1.4V又是P管导通,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听你这么说,那对于这个电路又感觉不知道怎么确定零点位,貌似OUT脚低到0V,N管导通,OUT脚高到1.4V又 ...

“那对于这个电路又感觉不知道怎么确定零点位”
既然已经画出了“地”符号,那么“地”为零是默认规则。

该图中,两个管子基极是接在一起的,我们给该点起个名叫2B。
OUT点电位高于2B点0.7V或以上,NPN管导通。OUT点电位低于2B点0.7V或以上,PNP管导通。OUT点电位在2B点电位加0.7V以下且在2B点电位减0.7V以上,两管均截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否画出或者复制一个图腾柱电路,看看与推挽电路有何不同?

我已经说了,是相同的,有高教版的课本为例,怎么还要看有何不同。

网友:
不知道为何会回复到你的楼层?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说了,是相同的,有高教版的课本为例,怎么还要看有何不同。

前面 hk6108 在12楼“图腾柱是推挽电路的一种拓扑”是最准确的说法。
用数学语言来说:图腾柱电路是推挽电路的一个真子集。
绝对不能说图腾柱和推挽是相同的。
高教版的课本并不是真理,也不反映历史。

网友:
从电路结构上来看,常用的推挽电路是NPN+PNP组成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图腾柱电路是两个NPN组成的;输入与输出相位不同,把电路画一下就很明显了;可以找个MOS管的驱动芯片,看一下内部逻辑框图,就是图腾柱电路,输入输出是反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