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许久的AGC的一个问题。。。新手求大神

楼主: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作用是:当输入信号电压变化
很大时,保持接收机输出电压恒定或基本不变。

如果一个信号电压被控制成基本恒定或不变,它不就失去了携带信息的能力吗?
一个信号携带的信息不就是电平的高低起伏吗?如果低电平信号不变化,高电平信号
被缩小,,那,,,不就是失真了吗?

我知道我的理解肯定是错误的,所以求各位好心人。。。

网友:
大热天的,楼主盖了那么“被子”

关键是,你对这句话的理解错误:保持接收机输出电压恒定或基本不变。

要理解为:在某一时间的平均值不变!如果不加这个限制条件,“输出恒定”那不就成了稳压电源型的电路了吗?

网友:
携带信息的也可以是频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有个时间问题。
所有AGC电路,与限幅电路不同,动作都比较缓慢。以音频放大AGC为例,AGC动作时间必须比最低频率的周期还要长若干倍。这样,在音频的一个周期内,增益并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不会造成失真,在音频最低频的一个周期内,电路仍是线性的。
因为AGC动作有延迟,所以信号幅度突然增加,在AGC动作之前,输出幅度确实按照输入增加的倍数增加,AGC动作之后输出幅度倍数才减少(当然要比原来的幅度大)。
音频电路AGC的时间常数通常为0.2秒左右。这是由多次实验得到的折中值。
但这样的AGC显然不能控制单个突发幅度非常大的信号的幅度。控制单个突发幅度非常大信号幅度,是限幅电路的工作。限幅电路显然会造成失真,不过这类突发大幅度信号通常是干扰,失真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