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赛用到的电源芯片都有哪些?

楼主:
参加国赛的朋友可以列一下,我们看看能否通过一些方式帮助大家找一些这样的芯片~~~

网友A:
根本就用不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2940,mc34063,lm2940,irf3205,lm2577,tps60400,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用不上吧
为啥说根本用不上?电源不是系统必须的么?

网友B:
除了做电源题目的,别的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各种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做电源题目的,别的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各种LDO.
各种LDO ?

比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电源的 应该无非就是开关电源,这个干嘛用现成IC 也许是禁止选用;不是电源的就更好办了,控制类的直接上板子、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电源的 应该无非就是开关电源,这个干嘛用现成IC 也许是禁止选用;不是电源的就更好办了,控制类的直接上板子、带电池
5楼提及的LDO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BM1117,BM7805,BM2940……

网友:
南华大学黄智伟  为模数混合系统中的模拟电路设计一个供电电路

南华大学黄智伟 为模数混合系统中的模拟电路设计一个供电电路.pdf

网友:
好的 谢谢啦 希望大家继续补充 我最后归结整理一下

网友:
LDO最常用LM系列,7805, 7905, 317 ,337,1085,1117,开关电源芯片LM25XX,LT1074,如果开关电源题目估计不可能用集成芯片,最多用控制芯片,比如TL494,LM38系列

网友:
IR系列的控制驱动MOS管的芯片IR21XX,同步整流,高压、低压侧都有非常全,IR系列MOS管

网友D:
南华大学黄智伟  搜集的能够提供电源IC器件的一些公司及产品树

网友:
据说做电源类的不能用已经做好的模块,买来的电源芯片肯定是不能用了

网友:
除非特别指定,一般的电源芯片都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华大学黄智伟  搜集的能够提供电源IC器件的一些公司及产品树
黄老师整理的真详细啊

黄老师,如果坛子里的朋友有问题提问,能否针对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一个讲解 ?

网友:
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辅助电源部分,使用现成的芯片是允许的,在主控芯片上采用现成的控制芯片,反馈回路使用自己的方案,似乎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有点牵强,不过好事要谢谢分享。当然我是比较懒得整理,要是能够选择一下具体芯片或者几个现成的方案那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