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49AD采样程序

楼主:
买了一块FPGA,其TLC549AD采样例程里,有这么一段代码:
module adc(clock,reset,enable,sdat_in,adc_clk,cs_n,data_ready,data_out);
//I/O口声明
input                clock;                  //系统时钟
input                 reset;                  //复位,高电平有效
input                enable;                                //转换使能
input                 sdat_in;                        //TLC549串行数据输入
output                 adc_clk;                        //TLC549 I/O时钟
output                 cs_n;                                //TLC549 片选控制
output                 data_ready;                        //指示有新的数据输出
output[7:0]        data_out;                        //AD转换数据输出
//I/O寄存器
reg                 adc_clk_r;
reg                 cs_n_r;
reg                 data_ready_r;
reg[7:0]        data_out_r;                        //AD转换数据输出
reg                        sdat_in_r;                        //数据输出锁存
//内部寄存器
reg[7:0]q;                                                //移位寄存器,用于接收或发送数据
reg[2:0]adc_state;                             //状态机ADC
reg[2:0]adc_next_state;
reg[5:0]bit_count;                       //移位计数器
reg         bit_count_rst;                        //ADC时钟计数器全能控制
reg          div_clk;
reg[CLK_DIV_BITS-1:0] clk_count;//时钟分频计数器

reg buf1,buf2;
//内部信号
wire ready_done;                                //cs_n拉低(大于1.4us)后的标志
wire rec_done;                                        //数据读取完毕的标志
wire conv_done;                                        //数据转换完毕的标志

//计时器参数

parameter CLK_DIV_VALUE = 31;   //ADC时钟计数器(大于404nS)计数值
parameter CLK_DIV_BITS  = 5;         //ADC时钟计数器位宽

//状态机M1状态参数表
parameter   idle                      = 3'b000,
                        adc_ready           = 3'b001,
                        adc_receive                = 3'b011,
                        adc_conversion  = 3'b010,
                        adc_data_load   = 3'b110;

//**********************************************************
//I/O寄存器输出
assign adc_clk = adc_clk_r;
assign cs_n = cs_n_r;
assign data_out = data_out_r;
assign data_ready = data_ready_r;

//同步输入数据信号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sdat_in_r <= sdat_in;
end

//**********************************************************
//时钟分频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reset == 1'b1)
                clk_count <= 5'd0;
        else
        begin
                if (clk_count < CLK_DIV_VALUE)
             begin
                     clk_count <= clk_count + 1'b1;
                     div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clk_count <= 5'd0;
                     div_clk <= 1'b1;
             end
         end
end

//**********************************************************
//状态机ADC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reset == 1'b1)
                adc_state <= idle;
    else
                adc_state <= adc_next_state;
end

//ADC状态机转换逻辑
always @(adc_state or ready_done or rec_done or conv_done or enable)
begin
        cs_n_r <= 1'b0;
        bit_count_rst <= 1'b0;
        data_ready_r <= 1'b0;
        case (adc_state)
            idle:                                                         //初始状态
            begin
                        cs_n_r <= 1'b1;
                        bit_count_rst <= 1'b1;                                //复位移位计数器
                if (enable == 1'b1)
                                adc_next_state <= adc_ready;
                else
                                adc_next_state <= idle;
            end

            adc_ready:                                                          //准备接收
            begin
                        if(ready_done == 1'b1)
                                adc_next_state <= adc_receive;
                        else
                                adc_next_state <= adc_ready;
            end

            adc_receive:                                                          //接收数据
            begin
                        if(rec_done == 1'b1)
                                adc_next_state <= adc_conversion;
                        else
                                adc_next_state <= adc_receive;
            end

                adc_conversion:                                                        //转换前的采样的数据
                begin
                        cs_n_r <= 1'b1;
                        if(conv_done == 1'b1)
                                adc_next_state <= adc_data_load;
                        else
                                adc_next_state <= adc_conversion;
                end

                adc_data_load:
                begin
                        data_ready_r <= 1'b1;                                //数据输出标志
                        adc_next_state <= idle;
                end

            default : adc_next_state <= idle;
    endcase
end

//**********************************************************
//位移位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reset == 1'b1)
                bit_count <= 6'd0;
    else if (bit_count_rst == 1'b1)
                bit_count <= 6'd0;
        else if (div_clk == 1'b1)
            bit_count <= bit_count + 1'b1;
end

assign ready_done = (bit_count == 6'd4);                //准备读取数据
assign rec_done = (bit_count == 6'd19);                        //接收数据完毕
assign conv_done = (bit_count == 6'd63);                //ADC转换完毕

//在接收位计数器4-20间8个adc clk
always @(bit_count)
begin
        if ((bit_count < 6'd20) && (bit_count >= 6'd4))
                adc_clk_r <= ~bit_count[0];
        else
                adc_clk_r <= 1'b0;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buf1 <= adc_clk_r;
        buf2 <= buf1;
end

//读取数据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buf1 && ~buf2)                                                        //ADC时钟上升沿
                q <= {q[6:0],sdat_in_r};
        else if(data_ready_r == 1'b1)                                //输出读取的数据
                data_out_r <= q;
end

endmodule

红色部分的数值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有研究过这段代码的还望能够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代码不完整

网友:
549PDF看看,算下CLK*周期的时间就对上了。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