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4F120XL ADC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
在EK-LM4F120XL Launchpad中,

我分别用

AIN0(PE3口)采样1.3V电压

AIN1(PE2口)采样0.65V电压,

AIN8(PE5口)采样1.95V电压,

AIN9(PE4口)采样2.6V电压,

假如以3.0V作为参考电压,那么在数据寄存器中采样结果应该是:

1775,对应1.3V电压

888,对应采样0.65V电压,

2659,对应采样1.95V电压,

3563,对应采样2.6V电压,

但是实际结果是:

AIN0:1645,根据1.3*4096/1645=3.23,参考电压为3.23V,

AIN1:1005,根据0.65*4096/1005=2.65,参考电压为2.65V,

AIN8:2175,根据1.95*4096/2175=3.76,参考电压为3.67V,

AIN9:2765,根据2.61*4096/2765=3.87,参考电压为3.87V,

如上,每次的结果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参考电压假定为3.3V,结果也是类似的)

我的源程序如下(采样时只要修改相应的端口就可以了):

#include"inc/hw_ints.h"
#include"inc/hw_types.h"
#include"inc/hw_memmap.h"

#include"driverlib/sysctl.h"
#include"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driverlib/adc.h"
#include"driverlib/gpio.h"

unsigned char adc_endflag=0;

void enable_adc_p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

}

void config_adc()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0,0,ADC_CTL_CH1|ADC_CTL_END|ADC_CTL_IE);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0);

ADCIntEnable(ADC0_BASE,0);
IntEnable(INT_ADC0);
IntMasterEnable();

}

unsigned long start_adc_sample()
{
unsigned long ulvalue;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0);
while(adc_endflag==0);
adc_endflag=0;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0,&ulvalue);

return(ulvalue);

}
void main()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unsigned int ulva[40]={0};
unsigned char i=0;
enable_adc_pin();
config_adc();

while(1)
{
ulva=start_adc_sample();
if(ulva>4000)
ulva=0;
i+=1;
if(i==40)
i=0;
SysCtlDelay(20000);

}

}

void adc_int_isr()
{
ADCIntClear(ADC0_BASE,0);
adc_endflag=1;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电压就定在 3.3V 好了,怎么还一直都在变呢?

网友:
呵呵  你的程序对吗   数组直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