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焊盘间距很小时

楼主:
两焊盘间距很小(如贴片器件相邻的焊盘)时,焊点间不要直接相连。
我画图基本上直接连到一起的,觉得没有太必要的吧

网友:
介个是嘛意思,,
楼主经常把两个焊点连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没表达清楚,两个焊盘电气连接本来在一起?

网友:
我基本上布线都用后一种,也就是坏的方法,感觉后一种方便啊!
你们都怎么布?

网友:
这个从电路性能上讲连一块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连线最短,阻抗最小。但实际为什么不让连一块儿呢?这是因为在使用回流焊的时候如果焊锡膏比较少,加热后锡膏有可能流到线上去,因为这个很短的线是没有加阻焊层的,这样就导致管脚虚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不让连一块。
这个是我得到的解释,我以前单位做的板子都是手工焊接的,都是连一块儿的,现在都上贴片机了,不让连了

网友:
用贴片机和回流焊的时候,连接这些焊点时需要这样注意这些,但没有必要这么细吧

不用贴片机和回流焊时,无所谓滴

网友:
哦,原来如此,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