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12V输出功率

楼主:
手头有个台式机的电源,想用上面的12V供电,不知道功率大约是多少?哪位知道的介绍一下。

网友:
早期的386,486或者586的电源最大是300W,386和486也就是两百多W
后来的奔腾到双核之前的电源在350W左右。
双核之后就400W以上了
看你的台式机是个什么阶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486的呢,就用130W就够了,12V能不能输出这么大呢

网友:
找了个300W的功率详单,看来12V输出130W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用12V的话,看负载的最大电流,来决定功率是否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