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中断方式实现ADC的多通道、单次转换

楼主:
最近在学习stm32f103rbt6。发现网上都是用DMA实现ADC的多通道、连续转换。 我想用中断实现ADC的多通道、单次转换。在中断函数里读取每次转换的结果,但是,用我下面的代码,只能实现读出一个通道的转换结果。百思不得其解,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7,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校准完成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

u16 Get_ADC(void)
{
        unsigned int i;
        u16 temper=0,temp=0;
        temp=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er +=temp;
        Delay(0xfff);
        return temper;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ADC_Temp=Get_ADC();  //ADC_Temp 和 Vsense 是全局变量
  printf("  %d",ADC_Temp);
        Vsense=(ADC_Temp*3.3)/4096;

        printf("the temperature now is : %.2f\n",Vsense);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EOC);

}

网友:
用注入模式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INJECTED_GROUP1_CHANNEL1, 1, ADC_CHANNEL_SAMPLETIME);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INJECTED_GROUP1_CHANNEL2, 2, ADC_CHANNEL_SAMPLETIME);

一次四个,结果在寄存器JDR1~4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注入模式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INJECTED_GROUP1_CHANNEL1, 1, ADC_CHANNEL_SAMPLETIME ...

版主您好。关于STM32的AD,如果说我们用的是N个通道的规则采样,并且使能了扫描模式,那么就只能使用DMA。不然读数就存在问题了,(对比单次转换的情况,仅一个通道,那我们可以在AD转换中断EOC里面取读取AD的值)因为AD的EOC中断是在一次转换完成之后才触发的,N个通道转换完。。AD寄存器里面保存的是最后一次转换的结果,这导致了在中断当中没法正常读取全部的转换值了。您觉得我这样理解对吗?或者就用您说的方法,注入组,4个通道各有一个寄存器,可以将转换的结果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您好。关于STM32的AD,如果说我们用的是N个通道的规则采样,并且使能了扫描模式,那么就只能使用DMA ...

也不是,dma的触发条件和通道的转换是两个问题,自动切换通道的方式有两种,规则和注入。
dma的触发只能是一种就是ad转换完成,特别的你可以用扫描模式注入和规则模式里整个序列转换完才算是完成,dma的源地址是可以设置的。注入方式的数据保存地址是连续的。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dma的触发条件和通道的转换是两个问题,自动切换通道的方式有两种,规则和注入。
dma的触发只能 ...

谢谢版主,我结合文档再看看,因为以前也没怎么深入接触AD

网友:
比如你想固定的转换8个通道,可以用规则方式的dma,直接把每次转换后的数据dma到buf,buf【0】 【1】 【2】。。。【7】的数据依次是8个通道的结果。

网友:
你用扫描模式单次转换,转换的结果只能是最后一个通道的 ,规则组只有一个寄存器ADC_DR,你每次转换的值都会被下一次的值覆盖掉,要用DMA把转换的数据传到RAM,每转换完一个通道DMA会把数据传走不影响下一次转换值,转换完最后一个通道的时候产生EOC,就可以读取多通道的数据了

网友C:
103的手册中,AD的控制寄存器CR1中置位EOCIE,允许产生EOC中断,但是产生这个中断是在 一组转换结束时候产生,就是文档中的通道组转换结束置位,而,ADC只有一个DR, 置位的时候,就是你得到的最后一个通道的数值,之前的其他结果都被覆盖了,在SCAN位的描述中也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的手册中,AD的控制寄存器CR1中置位EOCIE,允许产生EOC中断,但是产生这个中断是在 一组转换结束时候产生 ...

谢谢回复,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的手册中,AD的控制寄存器CR1中置位EOCIE,允许产生EOC中断,但是产生这个中断是在 一组转换结束时候产生 ...

很奇怪,我用L07x的ADC中断方式转换多通道,依然只能得到第一个数据,用的是EOC和EOS中断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