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输出电压问题,确定是3.3V左右,但是不能驱动电机啊??

楼主:
最近小弟在用STM32的IO口输出电平输入到L298N的输入端,之后用于驱动电机,但是不知道为啥L298N的输出端总是不到1V的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出IO口拉高时候的输出电压为3.3V,但是当做输入信号输入到L298N输入端之后输出端的电压不到1V,就是拿着3.3V的电压直接接到直流电机上电机一点儿反应都木有......想来可能是IO口的结构带负载能力太低了.....?但是3.3V的电压输入L298N中也应该转换出一个输出电压的说啊,用3.3V稳压源测试输出结果良好,不知道为什么IO口输出的3.3V电压就不能转换......?求各位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看芯片手册,是否因为STM32端口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
应该是带负载能力,IO口设置为推挽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推免模式的.....开漏什么的都不行.....苦恼中.....估计应该是电流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真的是电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添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
L298N,你接得有问题

不该STM32的任何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也遇到过,后来加了个比较器在中间。

网友:
可能是电驱动压低吧,那就在后面加驱动电路吧,VCC选12V,我记得UCC27324支持3.3V逻辑电平的,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为啥L298N的输出端总是不到1V的输出电压(这个肯定不对,你先测试一下逻辑),用万用表测出IO口拉高时候的输出电压为3.3V(上拉时肯定是3.3v,这是要关注的是低电平),但是当做输入信号输入到L298N输入端之后输出端的电压不到1V,就是拿着3.3V的电压直接接到直流电机上电机一点儿反应都木有(你这是在弄啥哩)......想来可能是IO口的结构带负载能力太低了.....?但是3.3V的电压输入L298N中也应该转换出一个输出电压的说啊(啥叫转换呀),用3.3V稳压源测试输出结果良好(这又是弄啥哩),不知道为什么IO口输出的3.3V电压就不能转换......

另外298的驱动电流只有0.1ma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驱动芯片接错了 ,和STM没关系

网友:
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楼楼咋解决的,同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把它开了有关了,循环这样子。

网友:
加一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