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pie 一个作为超声头发射用的 7404反相电路

楼主:
鉴于两次买到的超声波测距模块都不准的不准,干脆连io口都拉不高的拉不高
我终于怒了……
大爷的不就是个方波驱动电路和放大电路,老子自己做!

网友:
其实相比而言,发射电路是灰常简单的。
说白了就是一个放大电路
玩法很多,最常用的是反相器
还有三极管,虽然这玩意用三极管做对我来说不难,但考虑到还得去折腾直流偏直,而且我好像没正儿八经玩过数字电路用于信号处理,所以我决定就7404了。

参考别人的电路其实就是三个反相器,用以产生两路反相信号,第一个么,那是用来隔离预先放大的。

随便搞一搞,逻辑分析仪上看到了波形还是挺好的。

然而细致点测试,发现一个该死的问题
我明明只输入了一个脉冲,输出端却出现了几十个波形,但没有持续振荡下去。

我断开超声头,发现问题依然在,我断开74发现木有问题
好家伙,就是7404干的……

仙猫,我对不起你-_-b

网友:
由于是一个逻辑分析仪,所以我不确定信号实际上长什么模样。
但从它没持续振荡,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衰减振荡,也就是 欠阻尼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它是自激振荡?
不过至少是不完全的自激振荡
我并不太理解引起的条件,但我开始一直认为是输入输出的延迟造成了相移,但不知为什么没够180度,所以没有变成自激振荡一直持续振荡下去。
我中途查了很多书,童老头子的模电,以及几个小日本的书,模拟的数字的我都看了,但我仍然没找到合适的理解。

最后很无奈我终于决定试试加个反馈电阻
虽然一开始我误以为这也是个阻尼电阻,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还是先从反馈角度理解吧

反相器本质上就是个放大器,开环的放大器不死才怪
于是加了一个反馈电阻
结果真好了

但是我并不完全理解其中的理由
我这么做纯粹因为我知道有这个做法

网友:
接下来是我的理解
首先我放弃所谓阻尼,甚至相移
因为看起来相位计算都是针对正弦波的,貌似没方波什么事,当然围观来说,,算了,,,

我纯粹从反馈角度理解

不过我该死地发现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是反馈类型还是什么
我似乎只是纯粹认为,如果从电压来说,这当然是个负反馈,而负反馈可以稳定输出
另外就是这个反馈电阻的大小,1M纯粹还是学人家的
假设这是个4069我这里想都不会多想,问题是这是个7404,难道这是导致发射功率不够大的原因么?

但是后来我跑去搞接受部分了,只有停下来出门赴约时我才意识到也许祸不在外,而在内

这里顺带说说接受部分,估计,我得认真面对我一直试图回避的豪伏级放大电路了

我最开始参考网上的20106国产的CD,我发现远一点就不行,近一点其实还挺准至少比我毕业时用了三个晚上帮同学瞎搞那个准多了,但是,你距离有限就算了,还不稳定经常收不到,此外波形极其不美好,一堆不知啥玩意的杂波跟着……

我后来想想就后悔,20106这狗屎玩意我连原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连门都摸不着,,,,我还是用分立线路算了,至少我知道怎么回事……

说白了不就是个方波放大电路么,,,至少方波还是个开关电路,比起正弦波好处理多了……

说完了吃汉堡先,,

仙猫大叔……^O^

网友:
话说楼主做的可是超声测距项目,,
最后到底用的什么4069?7404?
二者的电压不一样,cd4069的是3--- -15V,7404的工作电压是2 ---6V

网友:
7404,是超声波测距

网友:
坐等电路图

网友:
昨晚测了
电压没啥问题

但是电流也忒小......
估计还得处理处理
大概是阻抗不匹配。

我心想如果用74还得考虑这个,你妹我还不如直接用三极管算了......

网友:
7404不会产生振荡的---如果没有反馈回路的话,作为放大测距用超声波,电压不高,频率也不高。所以不容易出现问题。

别人的电路,不要照搬为好,网上的电路,鱼龙混杂,有合理的,有凑合的。

用IO口驱动时,它的输出能力一般是很强的,不用再加什么缓冲了。简单的办法是直接驱动一个三极管,负载部分可以使用电阻,但电源电压利用率低。也可以使用电感。

超声测距的难点是接收部分的信号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先收拾 发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