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头温度的测量:

楼主:
电烙铁头温度的测量:
烙铁头的温度高低,可以用热电偶或表面温度计测量,也可以根据助焊剂的冒烟状态粗略地估计出来,温度越低,冒烟就小,温度高则与次相反,当然对比的前提是在烙铁头上滴等量的助焊剂。

网友A:
其实作为一线工程师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是将电烙铁靠近鼻子直接感受烙铁头的温度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作为一线工程师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是将电烙铁靠近鼻子直接感受烙铁头的温度来判断!!!

恐怕不健康吧?即使是使用的无铅焊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只是短时间的肌肤感应摆了不会有问题的,更何况又不是把好几百度的烙铁头直接送到嘴里面;另外,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找时间找家电维修的师傅问一下,让他们示范一遍给你们看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应不代表是隔离了,那么近
其实皮肤对铅的吸收比消化道还大好像

网友:
人的嘴唇至鼻孔之间的部位即“人中”区域对温度最为敏感,确实有很多电工用这个方法来判别烙铁头的温服,当然不会是在冒烟的时候,冒烟了温度肯定已经足够,故而也谈不上这种行为对健康有什么负面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