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读eeprom会不会对eeprom的寿命有影响呢?

楼主:
各位朋友,请问读eeprom会不会对eeprom的寿命有影响呢?

网友:
不会对eeprom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
不会的,所谓的寿命都是讲写的次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PROM也是ROM,具有无限读取次数,直到芯片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