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FIFO的IP核有bug吗

楼主:
各位大牛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下
我用四个内存分别接四个摄像头,然后通过fifo存取sdram,然后usb传到上位机,usb这块确定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1,4摄像头fifo读写都没有问题,但是中间两个摄像头有出现越点的情况。下面的第一个图是拍摄方格纸的图像,第二个图是我用顺序的数据的图像,大牛看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外面的代码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定位在FPGA的FIFO上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
bug是没有,不过你做视频传输是不是用的低端的片子,像spartan或者cyclone之类的,时序约束超过100M时应该适当调整,增加寄存器流水深度,防止时序紧张。因为约束有时候会考虑不周全造成报告通过而实际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芯片,这么清晰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好,还没调焦,我们用的500w的摄像头,用fpga做的,是很快的
那个问题也搞定了,是硬件的问题,自己写了个fifo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型号呢,我之前用OV7620做,因为是以前参加过智能车的比赛,就用了这个,效果不太好。

网友:
正在学习FIFO  好难啊 自己还是菜鸟

网友C:
官方的ip一般没有bug,经过验证的,可靠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ip一般没有bug,经过验证的,可靠性很好

不管哪家的异步FIFO core, 都是人做的。它有它的设定,使用限制,有的还有bug,有渠道可以问问FAE.
如果不把每个设定,限制搞清楚后再用,那就会带来bug。

所以不推荐使用系统生成的FIFO 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