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jun_xf新书讨论——谈谈你对嵌入式应用程序构架的必要性

楼主:
        单片机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应用程序架构问题,可是至今很少有人专门谈及应用程序架构,大多数人,只知道前后台和操作系统,喜欢走这两个极端,其实,除了这个两种方式,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参与讨论就有机会获得1~500芯币奖励,积极参与互动的网友更有机会获得zhaojun_xf新书
《ARM嵌入式应用程序架构设计实例精讲---基于LPC1700》

恭喜
季夏木槿 获得《ARM嵌入式应用程序架构设计实例精讲---基于LPC1700》一本,请私信与我确认地址,希望你能积极参与以后的讨论!

网友:
基本理论很多,比如说事件驱动架构,全局最优服务架构等等。这些操作系统里的基本经典著作讲得很清楚

希望楼主讲得浅显一点,这样便于初学者~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不错,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本人自从使用了时间片轮询,就没有使用过其他架构,感觉非常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架构:
1.前后台架构:前台就是中断,后台就是main()里面的程序
2.实时操作系统:51单片机里面有RTX-51(没用过),还有什么UCOS/II(也没用过)
3.时间片+状态机

其实,俺是冲着书来的

ps:其实俺接触单片机不长,可以说刚入门,程序写的不算多,但是我感觉,程序架构就像是一副骨架,自己心里必须有个架构的概念
     我虽然对架构的理解不深,但有两点是深有体会:1.程序中不要有死等,即不要有阻塞程序的语句;2.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使用延时程序

网友:
好像只有这两种极端,没有折中的方式了。
一般小系统采用系统的少,大点的系统才采用OS,毕竟OS有很大的开销
我写了几年程序,从来也没用过OS,对OS不太了解

网友:
写书真的需要毅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前后台和OS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写出很多其他架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书是件苦差,锻炼一个人的毅力。

网友:
在我的印象里架构就是模块化编程。在没有操作系统的程序中。就是while循环到底。要功能,就加函数。
在有操作系统里也是一样,操作系统只不过也去调用这个模块化的函数。
还有什么架构呢?????但操作系统我有说两句有些应用用了操作系统反而是个累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话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本人的看法是,一个好的架构,能给自己带来移植、修改、升级等一切便利。不用为每一个项目如果搭建、如何查看而烦恼。

网友:
大部分人C都没学好的前提下,谈这些东西就是空中楼阁。架构也好,框架也好,都是上学的时候软件工程应该教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书中讲得不深,只是希望初学者对架构有一定的认识。

网友:
实际中接触过的应用架构有下面几个
1、裸奔型——while(1)到底,中断乱跳
2、轻任务管理型——时间片、弱实时系统ucos,sysbios,rtos+API
                                     (一颗常规的芯即可)
3、复杂任务管理——兼顾效率/稳定性linux类、vxworks+API
                        相对实时性强但对CPU要求较高,很多带有高速Cache
                   (需要一颗复杂的芯)
再复杂就是内存管理和多核并行任务管理了.......

网友:
有基础的比较好理解,架构对一个程序猿来说是必须的,支持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能看得出来,你对时间片还是很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随着单片机技术的发展,架构也变得非常必要,不再是51时代,写程序也应该随之发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说的这本书,我读过,不太实用。因为不能并发执行,没有调度。不能抢占。我当年用它的理论编程,差点玩完。只知道基于时间片的运行,殊不知不会抢在这个社会很难生存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也未必,只要时间片安排得当,并不需要抢,抢的话就成操作系统了。

网友:
前后台系统和操作系统仅仅是程序运行的模式,在不同工况下对于采用何种方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前后台系统比较适用于控制简单、实时要求较高的系统,而操作系统一般比较适用于大型、复杂、实时要求不是很高的系统,其实在这2种系统中都牵涉到程序的运行效率问题,那就是程序的架构,合理分配各个程序模块的功能,不仅有利于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而且更有利于程序的后期维护和修改,好的程序架构对于工程师来说应该是一种技术素养,其实能够知道并使用2种系统的工程师很多,能够真正具备优良技术素质的工程师并不多,之所以嵌入式产品性能有差异,排除硬件上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好的程序架构。

网友:
为了均衡只能自己编写操作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的,一个好的架构,就是一个好的程序管理习惯。用与不用结果是不用的,也体现一个人对技术的态度。

网友:
我写的程序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想法,因为不想上操作系统。在问了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的时候,他告诉我 程序架构 这种概念!~呵呵!希望能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的,程序太大,前后台会很难维护。

网友:
这个论题很好。编程多年,自两年前用 MVC 架构做了一个监控用的盒子后,开始注重程序架构问题。我觉得要想做出好的程序架构,应该去了解一下设计模式,去看一下RTOS 的思想,再学一学怎么用C语言写类,熟练的使用结构体与指针,最后如果还能把汇编学扎实,这样在做案子时能很快就想到一个合适的架构。很多的架构,又可以提取一些共同的东西,做成一个通用的架构,这个当然就是自己专用的系统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讨论不?俺想要这本书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 看了这个这个用法立马 以后写程序都是这种构架了。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OOPC嵌入式开发》
这两本书对我的启发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好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一直都在讨论,加油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网友:
项目中没有用过OS,但私下玩过OS,估计还没进门。不过OS确实比较强大。裸奔的程序在做任务调度时需要考虑好多东西。比如多机通信多任务调度时,要考虑时间、任务调度次序,乱七八糟的要写不少程序,修改起来很麻烦。用OS调度,写程序只要简单的几行。只要设置好优先级等几个参数,调度直接交给OS,不需要人为写大量调度程序。修改起来也很简单。

网友:
这本书我认真的品读了一遍,该书整体把握了如何从MCU的开发过度到LPC1700的嵌入式ARM的开发,并按照硬件与软件分别进行进行了讲述,使得读者可以轻松的从MCU的开发过度到ARM的开发,特别是文中作者分享给了读者很好的的开发经验,比如编程中如何使得项目代码更加明确有效,以及如何做更具有可靠的移植性,而且详细的讲述了关于预编译指令的应用,这一点让我受益匪浅,还有如何全面掌控众多的寄存器,我们知道,ARM无非就是增加的运算能力和众多外设的MCU而已,如何掌控大量的寄存器和外设变的尤为重要,另外作者也详细讲解了如何使用现成的库函数,以及编程中如何定义变量,这些是应对大量代码时候能有清晰的思路的重要选择。
我强烈推荐开发人员读一读该书,你会从中分享到赵俊老师的宝贵知识财富的,另外你也能有一很好的开发基于LPUC1700嵌入式ARM应用的开发思路与指导。很不错的一本书

网友:
回复 网友L:

谢谢你的评价,能给你带来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我感到非常高兴。。。。

网友:
回复 网友I:

嗯,非常好,谢谢赵老师,以前好多地方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次从你书里学到好多东西。太感谢了。我要细细多读几遍。

网友:
回复 网友L:

嗯,很高兴,确实很多地方大家都不怎么重视,特别是细节。

网友:
书的代码写的很好,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