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aglebone 的LCD扩展!

楼主:
给beaglebone扩展的群创LCD,是AT070TN92,电路设计是这样的:

但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色差现象:

上图的颜色过渡明显有问题,换成整图的话,这种问题会更明显!!

我尝试去掉此电平转换芯片,显示效果倒是正常了:

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

因为狗板file:///C:\Users\abe\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34083815\QQ\WinTemp\RichOle\H2LG@MHAALBDV~7P{ST${P6.jpg的boot的配置需要使用LCD的data0~data7作为输入:

我直接连接LCD的话,狗板根本启动不起来,必须先拔掉LCD,然后启动之后,插上来可以正常工作!之前加上电平转换芯片反而起到了隔绝作用,只是显示效果又不尽人意!如此一来,我除了把这几条线连接到开关上之外,实在是想不到好办法解决!希望论坛的大牛们能给我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TI网站上有个ERR 文档,你看看,里面讲了狗板主芯片LCD控制器设计有点缺陷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是RGB888和RGB565的RGB顺序有区别!这点我注意到了!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有,直接连上线,系统不需要配置就可以直接显示吗?

网友:
还有,我有查询过,你用的屏幕好像是24bits的,为什么只接了16bit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连上线之后,需要编译内核,配置LCD参数,具体教程论坛里有!S70是最高可以支持24位,但没说必须24位啊!就像PC电脑显示的时候也可以显示16位!我是为了省引脚,才用的16位的接法,你可以查一查这两者接法的差别!人眼几乎分辨不出吧!

网友:
哦,你说的是这一篇文章吗?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5297-1-1.html
我不懂你所说的raster初始化配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的帖子啊!我那个是裸机程序!是论坛里涉及到内核编译的一篇帖子!

网友:
哦,我再找找,谢谢你!

网友:
是否是同步信号和时钟信号经过隔离芯片后出现时序的问题.完全可以将那3个信号直接连LCD.只隔离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