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风速传感器转化电路原理图

楼主:
哪位大神有风速传感器的电路原理图,风速探头利用卡曼漩涡原理的,怎么生成超声波,又把超声波转化成电信号或者频率信号

网友:
风速探头利用卡曼漩涡原理的,怎么生成超声波?没研究过。。路过。

网友:
超声波涡接测量原理:根据卡曼涡街理论,在无限界流场中垂直插入一根无限长的非线性阻力体(即旋涡发生体C,风速传感器的探头横杆),当风流流经旋涡发生体C时,在漩涡发生体边缘下游侧会产生两排交替的、内旋的旋涡列(即气流旋涡),而旋涡的产生频率f正比于流速V,用公式表示如下:   f=St V/d;  因此超声波风速传感器就是利用超声波旋涡调制的原理来测定旋涡频率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领教。

哪位了解这一块的,帮忙解决 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论坛人气不足啊

网友:
可能你的问题比较高深,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