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的ccs 有什么用?

楼主:
如题,code composer studio 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编译,调试,开发工具

网友:
恩。我手上现在有TI公司的开发套件,是基于C2000 F28069的,里面有C2000控制卡,AFE模拟前端,还有个docking station。这块板子主要是针对PLC开发的 请问ccs能调试里面的什么东西,可以更改信道参数么,可以开发到什么程度 ?谢谢回答了,或者类似你用过的硬件调试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手上现在有TI公司的开发套件,是基于C2000 F28069的,里面有C2000控制卡,AFE模拟前端,还有个docking station。这块板子主要是针对PLC开发的 请问ccs能调试里面的什么东西,可以更改信道参数么,可以开发到什么程度 ?谢谢回答了,或者类似你用过的硬件调试也可以

网友:
你先下载个controlSUITE,这里有跟C2000有关的

CCS调试28069里的程序啊!

PLC应该有个上位机软件的吧!

网友:
电力线调制解调器开发者套件
器件型号:TMDSPLCKIT-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