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12年激光打靶的stm32程序?

楼主(2013-07-23):
求2012年激光打靶的stm32程序?
其中该用什么算法,这的不清楚,求指导
程序
激光

网友A:
不要算法 数像素点!

楼主:
求助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上位机设定阀值后,可以很清楚识别一个黑点,但是我直接用stm32比较阀值后返回的黑点却不正确,和实际的有明显差别!

网友A:
你上位机的数据是stm32传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STM32传得

网友A:
多多注意一下回传数据的坐标!有可能回传数据是对的只不过排列有点问题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