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和STM32的一些个人见解

楼主:
由于产品需要,我先后接触了STM32和STM8S两种芯片。考虑到功能的可扩展性,我先选择使用STM32F103芯片,该芯片编程以及硬件设计都很方便,可以负责任的说该芯片很强大而且价位合适。但,考虑到功耗以及版图面积的原因,该芯片还是存在不足,我们实际测得功耗在40mA以上,这就头疼了,因为原先想通过三极管降压来做电源,通过计算可知:300V*40/1000=12W,这个三极管上降的功耗实在不敢用下去,所以只能用开关电源。但,开关电源存在价位以及版图面积的制约,因此,这个芯片我们最后应用到了高版本产品上了。
后来,我看到了STM8S,这个芯片零售价格在1.5元人民币,价格低的离谱,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涨价?呵呵,先用了再说。这芯片我选的是STM8S003,封装20脚,实在太喜欢它了,内部含RC,都不需要考虑外部晶振了,只是工作频率最高16M,FLASH和RAM比较小,不过我想价格摆在那里,就凑合用吧。另外,再说说功耗,实际测得功耗6到7mA,真的很感动!
这两个芯片目前我都在实用,分为高低端产品,只能说是基本满足了产品的要求,后续有问题,还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

再次道歉,写的有点乱,只是自己的杂想!

网友:
300V*40/1000=12W
就没这么干的.300/3,无论电流是多少损耗都是99%

网友:
STM8这么便宜的啊,不知道编程器多贵,FLASH多大,打算来玩玩替代掉一些小型互联网应用.

网友:
大神。有stm8s的视频资料吗

网友A:
300怎么乘了0.04A呢     stm32的工作电压是300V????    应该是3.3x0.04=0.132W啊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怎么乘了0.04A呢     stm32的工作电压是300V????    应该是3.3x0.04=0.132W啊大哥

他说用三极管降压,可能就是300V的电降压到芯片可用电压。那么管耗是大概300V*40ma没错。

网友:
STM32F103目前有些型号,灵动微这个品牌可以替换,但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用三极管降压,可能就是300V的电降压到芯片可用电压。那么管耗是大概300V*40ma没错。

降压到3.3V之后计算的话计算公式是 3.3 X 40ma啊应该是,不会是220*40ma?如果他说的40ma是220v端的电流的话我想问这么多电能都在哪消耗了?三极管消耗?220V的交流电能直接用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