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 IIC还用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
28027中有上拉电阻这一GPIO端口设置选项,而如果使用IIC连接24C02的话,则应该是有上拉电阻的,而需要连接外界的上拉电阻吗?还是仅仅使用内部的上拉电阻就可以吗?

网友:
需要外部上拉。。。。。。

网友:
外部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那请问在此时所设置的内部上拉电阻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部上拉,是弱上拉,由C2000的GPIO的结构可知,它是接在引脚上的。

但是,IIC要求的上拉是不能这么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斑竹,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