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ST107VC USB中断阻塞

楼主:
【求助大家,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吗?】
平台st107vc
实现HID两端点8字节通信
基于STM32_USB-FS-Device_Lib_V3.4.0移植
枚举成功计算机可以识别PID,但枚举后一直进USB中断,导致系统卡死!
分析后发现一直进sofintr中断file:///c:\users\xieyb\documents\tencent files\373642635\image\6}[_i]tw~u~hdrs]_asl@5h.jpg

网友:
请教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要清除中断标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无法判断问题所在,还是用仿真看看,什么原因导致,清除这个中断看看。

网友:
楼主找个能跑得通的USB例程,再移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官方库里的清除中断位好像不起作用
uint32_t OTGD_FS_Handle_Sof_ISR(void)
{
  USB_OTG_GINTSTS_TypeDef GINTSTS ;
  GINTSTS.d32 = 0;

  /* Call user function */
  INTR_SOFINTR_Callback();

  /* Clear interrupt */
  GINTSTS.b.sofintr = 1;

  USB_OTG_WRITE_REG32 (&USB_OTG_FS_regs.GREGS->GINTSTS, GINTSTS.d32);

  return 1;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找不到107的,请问你有好介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官方库里的清除中断位好像不起作用
uint32_t OTGD_FS_Handle_Sof_ISR(void)
{
  USB_OTG_GINTSTS_TypeDef GINTSTS ;
  GINTSTS.d32 = 0;

  /* Call user function */
  INTR_SOFINTR_Callback();

  /* Clear interrupt */
  GINTSTS.b.sofintr = 1;
  USB_OTG_WRITE_REG32 (&USB_OTG_FS_regs.GREGS->GINTSTS, GINTSTS.d32);

  return 1;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确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脑没问题的,之前我是在电脑上移植103的USB,枚举和通信都成功。
因为107与103库结构不同,移植新库后枚举成功但就一直进SOF中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从应该差别不大啊,仔细看看。参考一下我的那个贴: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ht=%2Bzhaojun%5C_xf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就是从库3.4.0改过来的,只不过屏蔽原先库中的EXTI和ADC初始化
你有移植过的工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