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疑惑

楼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防止电压跌落的电路,主要疑惑有两点,一个是寄生二极管在mos管中所起的作用,另一个是mos管的工作和导通条件。

图中,C240不贴,R157也是不贴的,然后VCC4.35V左右,VIO3.3V,这两个都是外部提供的电压,右边磁珠那边是要给芯片供电的,在3.5V到4.2V都可以,电路是用来防止芯片消耗电流突增时供电电压跌落。

网友:
可以这么来理解,正常情况下,VCC通过最上边的二极管D2来给芯片供电,此时二极管压降不大,满足芯片电源电压要求,,同时,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但是电流很小(电阻很大),三极管压降不大,所以此时mos管截止。。
但是当芯片吸取电流突然增大时,芯片供电电压可能会被拉低,此时由于VIO电压固定为3.3V,所以,三极管截止,mos管导通,从而不让电压因为大电流而跌落,当然这只是持续很短暂的时间,但是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防止电压跌落导致芯片shut down。。

我的问题是,,不是很理解mos管导通截止的条件,,以及寄生二极管和最上边二极管的不同点。。。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像楼主所说的:“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防止电压跌落导致芯片shut down”的,那么,这个电路的设计是不成功的!

对于非正规的、非典型的电路,建议楼主不要去学习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像楼主所说的:“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防止电压跌落导致芯片shut down”的,那么,这个电路的设计是不成功的!

对于非正规的、非典型的电路,建议楼主不要去学习它。
真的假的额?这是公司工程师设计的电路,,我看到后有点不解专门问过他,,后来还是觉得场效应管那里跟模电书上讲的有点不一样,,觉得蹊跷,所以来问问,要是不能用的话就问题大条,,,
当然不仅仅是这个电路能不能起作用,,通过分析这个电路,,引出了我对场效应管的导通的疑问,因为书上的分析是先假定衬底是连接到管子的源极的,然后再展开分析,,所以,才会有一个P沟道的增强型管子导通的条件是Uds<0,且Ug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你对电路功能的叙述,这个电路的设计利用改变等效串联电阻的办法来解决负载特性,是有缺陷的,也不是个好办法。

现在生产的MOS管,衬底基本上是固定连接的。

FET的导通与晶体管是不一样的,它是栅级控制沟道的导电性能。沟道呈电阻性。所以,可以源、漏相换。
但由于工艺原因,某些管子源与漏极还存在些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改变串联阻抗什么的,,就是为了让芯片供电电压在降低到一定程度时,,mos管导通一下,,把电压拉回来,,防止电压太低导致芯片关机,,拉回来后只要芯片消耗的电流下去了,,mos管就又截止了,,总之就是临时让mos管导通下,,

如果衬底直接相连的话,那就说明源极和漏极不能互换,,这也符合模电书上的导通条件,,因为如果互换特性一样的话,,那只要栅极有电压,,导电沟道就会形成,,至于漏极和源极那边电压大就不重要了,,因为哪边电压大只是决定电流的方向而已,,跟mos管是否导通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供电电源VCC及后级电路电源(这里暂称VDD吧)之间连接的东西,就应该作为“串联电阻”来分析,。如果不这样,楼主认为用什么等效来分析它好呢?

关于MOSFET的原理 , 资料很多,可以找找看看。

请楼主记住,沟道是“电阻”,所说的“导通方向”,要看加电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多谢版主,我再查些相关资料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