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在一块板子上画很多路相同的电路怎样最简单

楼主:
我要用altium designer 画32路 同样的隔离放大电路 ,现在画好一路,如果在原理图上复制32路后再生成pcb的话布线太麻烦了,问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呢?求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刚看了资料,感觉可以做,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在schdoc 上的操作我都懂,我原来也都是这么做的, 可是我在pcbdoc先画好一路然后复制是不会自动添加net的,(当然,特殊粘贴可以,但我不需要同样的net,一路与一路之间要分开)然后我到preference里也没有可以修改的选项让它自动生成net的,你说的“只要对应的有焊盘 他就自动添加net。”,在我这实现不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帮我想办法

网友:
把画好的整个选中,复制粘贴,再连接一下,
还有其他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复制粘贴不行的,没有网络标号,如果特殊粘贴的话32路网络标号一样,会有线连着,都是问题。
我感觉内嵌板阵列好像可以,但不知道问什么没有连线

网友:
我自己找到办法了,稍有点麻烦,但应该有用,就是复制32个pcb文件,修改每个文件中的网络编号,在合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嵌板阵列没有玩过,,
但觉问题没有那么复杂
原理图已经画好的情况再搞PCB图不是,,,这种情况下,先画好一个模块,其他模块不是相同的么,选中这个已经画好的模块,复制粘贴,,网络标号,会自动变化的,,因为原理图在实时监控呢,,不然网络标号不对,会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原理图中先画好32路吗? 如果是一路的话,复制粘贴后新的模块没有网络编号,我用的altium designer6.9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理图应该先画好么,在画的时候,可以复制粘贴的,然后重新排列元件序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这个我知道,试过,生成pcb时因为看线太多了,(32路嘛)根本不好布线,所以就放弃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都生成pcb了,还要复制有什么用?  我要在一块板子上布32路相同的线路,又不是做32块板

网友:
在画原理图和在画PCB时,要画相同的32个模块,为了省事,可以先画一个模块,然后复制粘贴出另外 31个模块,,然后让软件重新排列元件序号即可,PCB图时直接复制  只要对应的有焊盘 他就自动添加net。操作不对软件会有告警。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复制粘贴的方法估计比较笨拙,但可以用。
给一个比较软件科学的方法,但需要了解的技巧更多,楼主可以参考,可能稍微有点难度,本人也不会,,呵呵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这种问题  现已解决  给你推荐点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8520-1-1.html

网友:
用多通道ROOM画同样的PCB会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是介绍这方面的知识的,由于没机会实践后来就忘了。通过一些操作AD应该可以自动完成,具体不知道啦,当初的文档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的方法估计比较笨拙,但可以用。
给一个比较软件科学的方法,但需要了解的技巧更多,楼主可以参考 ...

原来AD还可以这样子,挺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