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zigbee 协议栈中串口波特率相关设置

楼主:
TI zigbee 协议栈中串口波特率相关设置。
1.    串口相关功能有两种方式提供一种是中断,一种为扫描,
2.    数据输入接口(串口)以扫描方式配置如下
3.    仅在38400 , 115200 两个波特率中选择改动较小如图
(MT层)

改为

修改为其它波特率稍微复杂如下 (以下介绍最笨的办法来修改波特率)
该文件下有两处如图

将它改为:
U0BAUD = ?
U0GCR = ?
或者
U1BAUD = ?
U1GCR = ?
列表如下
UxBAUD:

UxGCR:

网友A:
我想问问cc2530中如何设置默认的波特率,或者怎么设置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cc2530中如何设置默认的波特率,或者怎么设置波特率?

和配置一般的MCU波特率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cc2530中如何设置默认的波特率,或者怎么设置波特率?

在串口函数初始化中将halUARTCfg_t类型的变量成员.baudRate = HAL_UART_BR_****进行赋值即可

网友:
其实可以设置成23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