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搜索,为什么加30秒限制?

楼主:
当我搜索第一个关键字时,没有任何结果,随即修改一下再搜索。就出现“对不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问了技术,怕有人恶意搜索,增加服务器负担,导致当机

网友:
此疑问,俺也明白了,,

网友A:
猜到是怕恶意搜索的了。不过感觉应该在次数上调整一下,比如3次后才需要等待?
因为有时候是打错字或误操作,需要重新搜索一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到是怕恶意搜索的了。不过感觉应该在次数上调整一下,比如3次后才需要等待?
因为有时候是打错字或误操作,需要重新搜索一下的呢。
好建议,技术说可行,会尽快调整。

网友:
这个是论坛自己的搜索吗?怎么不用百度或者谷歌的固定站点搜索呢?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增加服务器负担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