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0连续转换为什么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
器件:G2452

程序:
        unsigned int array[64];

        ADC10CTL1 = INCH_3 + CONSEQ_2;              // input A3,  Repeat single channel
        ADC10CTL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ADC10AE0 |= 0x08;                                 // PA.4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2DIR |= 0x01;

        ADC10DTC0 = 0;
        ADC10DTC1 = 64;                 //array size
        ADC10SA = (unsigned int)&array;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以上程序,在使用单次转换时,可以正常进入中断,改为连续转换时就无法进入中断。

程序可以对数组array更新,此时的寄存器状态为:

当将数组填充到64个时,期望进入中断(但没有),此时的寄存器为:

网友:
__enable_interrupt();问题解决

网友:
也太快了吧,还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刚开始忘了使能中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430有点怪,当将CPU关闭时,可以不使用_enable_interrupt()就可以进入中断,,而在CPU工作时,必须使用它来打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