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DDS Compiler IP核使用问题,用过的高手来看一下

楼主:
我要在FPGA中做数字正交,故此要用到DDS IP核,5.0版本的,但是研究了两天始终无法产生比较满意的正玄波,用ChipScope采到的波形要不是就是像下图这种,要不就是一些比较混乱的,反正不是比较正常的正玄波。

设置如下,外面给的aclk是50Mhz的,在这里要问一下,第一页System Clock是不是要和外面给的时钟一样?

或者使用system parameters

但就是无法得出标准的正玄波,chipscope的时钟是100M的,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
你就用它默认的一些参数就可以了呀,你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A:
第二幅图的相位控制改为可编程的(自己配置)~~一般要出来的波形与系统时钟相差10倍以上才能看到比较好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的相位控制改为可编程的(自己配置)~~一般要出来的波形与系统时钟相差10倍以上才能看到比较好的波 ...

正解 (相差倍数越高,波形越接近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