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等精度测频做频率计的频率下限问题

楼主(2013-07-24):
用等精度测频做频率计的频率下限问题
测频的时候是计1秒钟高电平个数,因此1Hz以下的信号在1秒以内可能就没显示,该怎么测才可以测到1Hz以下的呢?
如果是10秒钟计数的太慢了,不太合适
高电平

网友A:
频率低测周期 频率高测边沿(上升或下降沿) 这是电子测量的基础知识
具体来说 就是测量被测信号2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之间 晶振时钟周期的个数(用计数器容易得出) 再利用这个算数周期 导数之后就的到频率 不过会有微笑的误差 可以只取整数部分(频率不能是非整数)
第一次回答 回答的不好请多包涵。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上面有点说错了 频率可以是小数的,当小于一的时候就可以。。。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把周期内的时钟个数除去本来1S时钟应该记的数 之后取整 再求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