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zigbee 开发智能家居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开发一套利用zigbee协议栈,基于cc2530芯片的智能家居系统! 本人急找有关该领域的专家。
时间、费用可以商量,有兴趣的朋友冒个烟, 找个机会详谈。

网友:
可以把需求说下嘛?在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求很简单,跟目前市场上的智能家居差不大多, 可以实现照明,窗帘,空调家电,安防的监控与管理控制。
1. 服务器开发,可选(linux/unix).   提供网络服务接口,可以控制各个模块的通信,例如实现开、关灯,窗帘的升拉。 各个模块的状态可以回馈到服务器, 如烟感、火焰报警能够反映到服务器。
2. 各个模块的开发,负责与服务器通信
3. 客户端开发 (此项暂时不用)
4. 模块的升级

本人在上海, 不在同一城市的也行!

网友:
这哪是一个人干的活呀?你准备出多少钱呢?除非你买人家现成的。难点蛮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东西是挺多的,现成的有卖吗?价位在多少呢?
当然不会一个人做,可以再细分下:(非专业水准,有误指正,遗漏请补充)
1. 各个子模块的编程,这块不知道难度有多大,负责与协调器的通信。(需要1个人开发一个模块吗?还是类似的copy一下就成了?)
2.     协调器与服务器的通信(把子模块的信息传到服务器),通过串口编程? (难度大吗)
3.     服务器提供网络接口(socket编程)  ,负责与客户端通信

兄弟精通哪部位呢?

网友:
有谁有好的建议吗,大家交流交流!
难点慢慢突破,功能由简单到复杂,本人也在学习当中,希望找人一起研究, 做点小项目,赚点小钱……

网友:
这种项目一个人搞不定哦。我是做无线传输终端这块的。想你的这种系统至少需要两位工程师,一位做终端,负责你这些遥控、遥信、遥测的执行,另外一位做系统,负责做服务器这块。

网友:
朋友,想请教你们个问题:ZigBee中,如何设置协调器来控制路由?
我学习ZigBee挺长时间了,只研究过采集数据,通过路由给协调器。可是,协调器要控制路由需要做什么设置或写什么样的代码呢?
我用的是 CC2530~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求解!!

网友:
必须使用CC2530吗,如果这个可以更改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上忙

网友:
不用这个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ZigBee协议栈,想办法路由收到协调器信息就好,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