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只能写一次! 重复读写求助!

楼主:
大家好,我是fpga新手,最近在做fpga采集数据存入外部sram:IS61LV2568中,最后从SRAM中读出数据,通过spi传给单片机进行处理。 但调了近2周,还是一团糟。单独测试,SPI通信基本正确。外部可变的数据输入fpga,通过spi也基本正确,外部输入变化,单片机接收的数据也会相应的变化。测试SRAM时,参考网上的DE2开发板的SRAM例子,往SRAM里写固定的递增数据,然后由输入的拨码开关选择地址,读出相应的数据。这也是正确的,但这只是写入固定的数据,然后,我增加了外部数据输入口,先执行写再执行读,数据正确。改变外部输入数据,再写后,读出,发现还是上一次写的数据。自己调了好些天,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错,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有用过SRAM做过相关操作的,如能给些建议,更加感谢!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sram部分程序如下,希望各位能给些建议和帮助,谢谢!
module simple_exram(

      input clk,

      input wr,
      input rd,
      input[7:0] adc_data_in,
      input[17:0]wr_end_addr,

      output MEM_WE_N,
      output reg MEM_OE_N,
      output[17:0] MEM_A,
      inout[7:0] MEM_DATA,

      input[17:0] addr_to_read,
      output reg[7:0] data_read

      );

       /*************** extern_ram *****************/

      reg[17:0] wr_addr18 = 18'd0;
      reg[17:0] rd_addr18 = 18'd0;

//读数据
     reg[7:0] Data_out_r = 8'h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d==1'b1)
              begin
                  MEM_OE_N <= 1'b0;
                  rd_addr18 <= addr_to_read;
                  Data_out_r <= MEM_DATA;
                  data_read <= Data_out_r;
              end
          else
              begin
                  MEM_OE_N <= 1'b1;
                  rd_addr18 <= 18'd0;
                  Data_out_r <= 8'h00;
              end
       end

          //写数据
      reg flag = 1'b0;
      reg we_r = 1'b0;
      reg[7:0] bufdata = 8'd0;
      reg[17:0] wr_addr18_reg = 18'd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wr == 1'b1)
              begin
                  if(wr_addr18 <= wr_end_addr)
                      begin
                          if(!flag)
                              begin
                                  we_r <= 1'b1;
                                  wr_addr18 <= wr_addr18_reg;
                                  wr_addr18_reg <= wr_addr18_reg + 18'd1;
                                  bufdata <= adc_data_in;
                                  flag <= 1'b1;
                              end
                          else
                              begin
                                  we_r <= 1'b0;
                                  wr_addr18 <= wr_addr18;
                                  bufdata <= bufdata;
                                  flag <= 1'b0;
                              end
                      end
                  else
                      begin
                          we_r <= 1'b0;
                          flag <= 1'b0;
                          wr_addr18 <= wr_addr18;
                          bufdata <= bufdata;
                      end
              end
          else
              begin
                  we_r <= 1'b0;
                  wr_addr18_reg <=18'd0;
                  wr_addr18 <= 18'd0;
                  bufdata <= 8'd0;
                  flag <= 1'b0;
              end
       end

       assign MEM_A = wr?wr_addr18:rd_addr18;
       assign MEM_WE_N = (~we_r)?1'b1:1'b0;
       assign MEM_DATA = we_r? bufdata:8'hzz;

endmodule

网友:
估计一下你改变外部信号时间的时间间隔, 假定1s, 还有再假定你的采样时间(1/50m=20ns), 你需要保存 10*9/20=50Mbit, 你的sram好像是256k*8=2048kbit,
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我测试的步骤是这样的:读、写都是由拨码开关控制,为高电平时表示读、写有效。我先将写置高,开始写SRAM,过一会后,将写拨到低电平,然后将读置高,开始读数据,读完后再将读拨到低电平。这是一个测试周期,这样之后我会 改变 外部的数据输入,然后再开始  新的一个测试周期。写sram的地址,在程序中,写完之后(将写开关拨到低电平时),会重新将其置0,以便下一个周期的写和读。这样我感觉应该不会像楼上说的那样吧,再次表示感谢,不知楼上是否认为我的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在always语句块中加上复位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