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上仿真MSP430+DS18B20+1602

楼主:
我在proteus上用MSP430F2132仿真,可总显示0,不知道为什么,手册看的蛋疼,求大神帮帮忙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f2132.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Q BIT4 //P3.4-->DQ
#define DQ1 P3OUT |= BIT4     //DS18B20接口为P3.4口
#define DQ0 P3OUT &= ~BIT4
#define DQIN P3DIR &= ~BIT4
#define DQOUT P3DIR |= BIT4
#define READ_DQ (P3IN&DQ)//读DQ电平

#define RS_CLR P2OUT &= ~BIT0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2OUT |= BIT0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2OUT &= ~BIT1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2OUT |= BIT1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2OUT &= ~BIT2 //E置低
#define EN_SET P2OUT |= BIT2 //E置高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int temp;
uint Temp;
uint i;
uint MSB; //高字节
uint LSB; //低字节

void Port_init()
{
        P1SEL = 0x00;
    P1DIR = 0xFF;
    P2SEL = 0x00;
    P2DIR|= BIT0 + BIT1 + BIT2;     //控制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输入数据
{
        RS_CLR; //RS置低 输入指令
        RW_CLR;
        EN_SET;
        P1OUT=com;
        delay_ms(5);
        EN_CLR; //E置低 1->0 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输出数据
{
        RS_SET; //RS置高 RS=1输出数据
        RW_CLR;
        EN_SET;
        P1OUT=data;
        delay_ms(5);
        EN_CLR; //E置低 1->0 执行指令
}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显示
        delay_ms(5);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EN_CLR;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ms(5);
        write_com(0x08); //光标不显示
        delay_ms(5);
        write_com(0x01); //0000000001 清屏
        delay_ms(5);
        write_com(0x06); //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频不移动
        delay_ms(5);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_ms(5);
}
void display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y==0x01)
{
x = x + 0x40 + 0x80; }
else
{
x = x+0x80; //数据指针设置 80H+地址码 (0-27H,40H-67H)
}
write_com(x);
}
void Disp1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display_xy(x,y);
write_data(data); ////输出数据
}
void Disp_float(uint f_data)
{
unsigned char lcd_table[3];
uint aa;
aa=f_data;
lcd_table[0]= aa/100;
lcd_table[1]= aa%100/10;
lcd_table[2]=aa%10;
Disp1Char(5,0,(lcd_table[0]+0x30)); //显示整数部分的十位数 0x30的原因CGROM和CGRAM与字符的对应关系
Disp1Char(6,0,(lcd_table[1]+0x30));//显示小数部分的个位
Disp1Char(7,0,(0x2e)); //显示小数点"." 小数点对应00101110
Disp1Char(8,0,(lcd_table[2]+0x30)); //显示小数部分的十分位
//加上0x30以便直接得到相应的ASCII码去显示
}

void DS18B20_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char present = 1;
        while(present)
        {
          DQOUT;
          DQ0;          //拉低总线
          delay_us(5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释放总线
          delay_us(15);
          DQIN;
          delay_us(70);
          if(READ_DQ)
          {
                  present = 1;
          }
          else present = 0;

          delay_us(430);
        }
        DQOUT;
        DQ1;
}

void DS18B20_WriteData(uchar data)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 0;
        for(i = 0;i < 8;i++)
        {
                DQ0;
                delay_us(15);
                if(data & 0x01)
                {
                        DQ1;
                }
                else
                {
                        DQ0;
                        //delay_us(45);
                }
                delay_us(45);
                DQ1;
                delay_us(1);
                data >>= 1;
        }
}

uchar DS18B20_ReadData(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 0;
        uchar data = 0;
        for(i = 0;i<8;i++)
        {
                data >>= 1;
                DQ0;
                delay_us(15);
                DQ1;
                DQIN;
                if(READ_DQ)
                {
                        data |= 0x80;
                }
                delay_us(45);
                DQOUT;
        }
        return data;
}

void Read_Temp(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 = 0,b = 0;
        //uint temp = 0;
  DS18B20_Init();//初始化,每次写命令都从初始化开始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Data(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S18B20_Init();//初始化,每次写命令都从初始化开始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Data(0xBE); //
  LSB=DS18B20_ReadData();//读温度低字节
  MSB=DS18B20_ReadData();        //读温度高字节
  DS18B20_Init();
}

uint GetT(void)
{
        uchar flag = 0;
        if((MSB&0xf0)>0)
        {
                flag = 1;
        }
        else
        {
                flag = 0;
        }
        if(flag)
        {
                temp = ((MSB<<8 ) | LSB ) ;//高八位第八位进行整合
                temp= ((~temp)+1); //求反,补一
                temp*= 0.0625; //求出十进制
        }
        else
        {
                temp = ((MSB<<8 ) |LSB) * 0.0625;
        }
        return temp;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BCSCTL1 = CALBC1_8MHZ;//MCLK为DCO,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Port_init();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LCD_clear();                        //清屏
          delay_ms(250);
          //DQOUT;

  while(1)
  {
        Read_Temp();
        Temp = GetT();
        //delay_ms(10);
        Disp_float(Temp); //显示结果
  }
}

网友:
楼主的图挂了!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65079418/QQ/WinTemp/RichOle/5%25M([Y9C%7D9E5]IO~5_(%25WTT.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