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lcd程序,在人家电脑可以,我的不可以!!!

楼主:
想不通,为什么我板子和数据线放在朋友电脑上,然后用mucisp烧录后,就有反应,在我电脑上只是lcd晾着
是不是有地方还要设置呢?从哪里发现?
有没有什么检查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1.你的电脑上是否可以下程序呢?如果可以下载,进行第2步,如果不能下载,说明下载有问题.
2.在你电脑上下载程序后,将板子插到朋友电脑上 LCD 还能亮吗?如果能亮,则说明可能是你电脑的 USB 供电有问题?换个 USB 口插一下试试,或者直接用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程序可以下载的。以前51单片机都能下载,而32的话,跑马灯的实验倒也可以实现。就是我使用lcd的时候,我的板子和我的数据线插在朋友电脑上的时候,然后对方下载程序进去就没问题,我实在无法解决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不过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了!最终在老师和同学讨论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查找
检查了烧录软件,没问题
最终检查了源码,本来我怎么都不信是源码的问题,因为是光盘配的源码啊
可是最后从朋友那边copy了过来,居然真的有用了,被卖家光盘给坑了。。。。
搞程序真是什么都有可能啊,反正解决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关系,下次不要再犯同样错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