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过驱动ic 为OTA5180A的液晶屏

楼主:
我这边第一次用这种液晶屏,它除了数据I/O口外,就只有DISP、VSYNC、HSYNC和DE I/O口。想问一下有哪位大神用过这一类型的液晶,类似的也行。最好有源代码或者详细的讲解。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没什么的。有DISP、VSYNC、HSYNC和DE I/O口的是模拟输入,可以直接连接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