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了TCCR1过后LCD指令失效!!

楼主:
急求各位的帮助啊,代码如下:
TCCR1B=0x09;
TCCR1A=0xF3;
delay_ms(50);
Lcd_WriteCmd(0x01);          //清屏LCD12864
delay_ms(100);
  hanzi_Disp(1,0,"选择模式 1 or 2");   //在LCD12864上显示“选择模式 1 or 2”

为什么前两行加上过后LCD就啥也显示不出来了,或者说是停留在上一次的显示结果,如果把前两行去掉,LCD就能正常显示后面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啊?我查了资料TCCR1里面各个位和LCD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谢谢大家了!!急求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什么片子? 还有,程序就那么一小段不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