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SpeedVCT64排CT床升降故障维修

楼主:
陕西九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于钦清
机型:     LightSpeed VCT
故障现象: 床不能正常上升
本机故障表现为床下降过程一切正常,在按升床键上升过程中中间不能停顿,一旦停顿,床就不能继续上升到扫描位置,只能下降,下到最低极限后才能上升。按键中间不停顿,则可以一直上升到扫描位置。
   分析整个床的控制流程为:按键——TGPU——MTCB——变频器——液压泵——电磁阀——液压缸。
MTCB板板上的开关拨到Service状态,手动进行床的升降,故障没有变化,这说明故障应该在MTCB之后,手动升床时测量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端电压U,V,W分别是184,184,185,出现故障时电压变为184,124,185,应该是输出V端出现故障,单独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电压一直正常,说明变频器正常。测量电机各个线圈也正常,排除油泵故障,更换变频器输出连线,故障排除。
另外一个故障是在床升到一定高度,油泵会出现抖动发出噪音,判断可能是液压油不足,加入200 ml液压油,床恢复正常。
此故障说明变频器输出线内部出现接触不良,在一定位置受到外力就会出现故障。

此原创文章来自-医疗维修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