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连续AD采样并发送

楼主:
各位大虾好~~
我在做CC2530采集连续信号的实验 发现协议栈中的HalAdcRead()函数好像不可以连续调用 否则会出错~~~我的思路就是连续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控制采样点数 不知道对不对
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最好把现象表述的的具体点,有图形就截图,有代码就上传代码。最好把自己的看法也发表出来,不然怎么回答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我先简单做了一个实验看HalAdcRead()能不能重复调用
ADshuju=HalAdcRead(0,HAL_ADC_RESOLUTION_12);
Delayms(1000);
AD=HalAdcRead(0,HAL_ADC_RESOLUTION_12);
把ADshuju和AD发送到串口显示结果是0091 3E00. 这两个通道的实际电压都是0.23V左右,因此ADshuju是对的,但是AD这个数据就不对。我也尝试过换AD为Channel1采样,结果变成了7E 00, 显然也是不对的。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函数是不是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
没用过那个函数联系调用,如果是那个结果,可能不能连续调用,AD采样分连续和单次采样。你最好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