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电子音乐,两只老虎,荷塘月色

楼主:
程序特点:
1:程序使用430launchpad+ccs5,不需要附加任何电路,不需要外晶振一片2553就好,只要一个喇叭或耳机接P2.4和P2.1即可(太简单所以图就不上了).
2:使用TA1两通道互补输出模拟双极性,单通道也可以.TA0未使用,还可以做别的.
3:每个音符一个字节,所以16K应该可以存储很多的曲,按键后开始下一曲
4:Led随音调明暗变化
5:宏函数生成音符,简谱到数据轻松搞定

附件:
第一个程序循环播放四个八度的 1,2,3,4,5,6,7
两个录音文件
完整程序包
看不懂的同学回复后我可以做解释.

两只老虎.wma

荷塘月色.wma

25.34 K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37

网友:
完工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耳机不就一条线吗,怎么连两个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耳塞共三条线,一条公共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这个效果好像更好些:
if ((Sound_Volume!=0))// && (TimeBase & 4))
      Sound_Volume--;        //渐弱

网友:
精华,顶一个。

网友:
很有趣,赞一个!!

网友:
好东西,准备试试

网友:
这个不仅懂编程,还要懂音乐。

帖子很好

网友:
请问怎么将音乐简谱转换为CMS(1,2,1),CMS(3,2,1),CMS(4,1,6),CMS(6,1,5),CMS(0,1,6),        //13468这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谱两个|之间的时间称为节每个节都是固定的时间,每个音符所占的时间都是半拍的整数倍.我们把每个节的时间分成8份,然后用123~8(8就是0)之间的数字表示每个节中本音符的结束位置.
程序中一个音符占用8位(一个字节),高三位表示音符开始时间,中间两位指定音阶,最低三位指定音符.
//宏函数转换成音符,第一参数0~7时长,第二参数0~3音调,第三参数0~7音符,宏函数中有这段
#define CMS(time,level,symbol) ((unsigned char)((time<<5) | (level<<3) | symbol))

举个例子,荷塘月色第一节http://www.sooopu.com/html/?id=110312
{1下划,1,6下划点,5点,6点}
我们先计算时长,下划线表示这个音符占用半拍,没有下划线表示一拍,一个横道表示这个音符延长一拍,两个横道表示这个音符占三拍...
先不看音符这一节是{1/8,2/8,1/8,2/8,2/8},所以各音符的时间单位表示成1,3,4,6,8因此每个音符第一参数依次为1,3,4,6,0
中间一个宏参数是音阶,假设用2做中音,有下点是1,没有是2,有上点是3,所以第二参数依次2,2,1,1,1
第三个就是音符了1234567对应,依次为1,1,6,5,6
三个和在一起就是
        CMS(1,2,1),CMS(3,2,1),CMS(4,1,6),CMS(6,1,5),CMS(0,1,6),        //13468

网友:
回复 楼主: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贵了,买不起啊啊啊啊

网友:
挺好的,不过要好多新币呀,能不能便宜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体就是那个免费的刀2咪,你可以自己写的.
多加两部分内容:
1加上控制每个音符的持续时间
2音符播放时的渐弱效果
其实就这些,如果不是为了想空出TA0定时器就更简单了.

以后再加个警报器的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经这样了再免费不公平了哈

网友:
您已成功购买本附件,现在将转入附件下载。
如果您的浏览器没有自动跳转,请点击这里

网友:
这么贵伤不起

网友:
好东西果然价值不菲!!!!

网友:
回复 网友E:

并不是我贪,芯币对我无所谓,不过要对得起已经下载的朋友.

网友:
楼主,那个接线怎么接的,蜂鸣器接哪个引脚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P2.4和P2.1无正负极,蜂鸣器不行,耳机或喇叭

网友:
比较好奇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比较好奇是怎么做到的  售价这么贵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什么意思?

网友:
单片机直接接喇叭,可以驱动吗?求指导

网友:
3/4拍的音乐时间怎么分成8份?
比如其中一段是|5 3 1|,怎么计算时长?8除以3等于8/3?
请问程序中需要修改那几处?
还有,就是如果简谱中出现1/4拍,1/8拍,(也就是数字下面有两个或3个横线)怎么办?
简谱中出现0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F:

之前没有看到,喇叭可以的而且声音够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问号顺序,
1每一节都是固定的时间,不会有3/4的节
2没有这种节你可能丢了-号,一个-表示延长1/4拍
3不知道你要改什么,如果乐曲多了switch(???)要改一下.
4 1/4拍就是一个时间2个单位,1/8拍就是一个时间单位,1/16不支持.下点是低八度下横线没见过.
5 0不知道是啥,音乐我也不太懂.

网友:
下了,我的币啊。。好贵。。

网友:
回复 网友H:

把你加的部分放上来我送你币(要是能送的话).

网友:
购买失败,现在将转入附件下载。
如果您的浏览器没有自动跳转,请点击这里!

免费下载进行中...........

网友:
太贵了点

网友I(2014-07-24):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网友J(2015-10-14):
谢谢分享,有问题再好好探讨

网友K(2016-01-31):
帖子不错,就是太贵了

网友L(2016-07-08):
用口袋实验室上面那个带有LCD的板子上的蜂鸣器行吗?还是说必须要买一个喇叭呢~~

网友M(2017-03-26):
刚学430芯片,好多还不会,20芯币是万万没有的这可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