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驱动24l01

楼主:
代码如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是出不来,SPI用的430内部的SPI功能,求指导
#include "msp430x14x.h"

//nRF24L01的数据宽度,地址宽度,以及数据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define RX_ADR_WIDTH 5
#define RX_PLOAD_WIDTH 5
#define TX_PLOAD_WIDTH 5

unsigned char TX_ADDRESS[]={0x35,0x43,0x10,0x10,0x03};

unsigned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ef,0xef,0xef,0xef,0xef};

unsigned char tx[5] ={0x01,0x02,0x03,0x04,0x05};

unsigned char rx_buf[5];

#define CSN_HIGH P2OUT |=BIT3//P3.1控制SPI使能
#define CSN_LOW  P2OUT &=~BIT3

#define CE_HIGH  P2OUT |=BIT2//P3.2控制芯片发射使能
#define CE_LOW   P2OUT &=~BIT2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自动应答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使能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射频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射频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define RX_ADDR_P2 0X0C
#define RX_ADDR_P3 0X0D
#define RX_ADDR_P4 0X0E
#define RX_ADDR_P5 0X0F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地址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define RX_PW_P2 0X13
#define RX_PW_P3 0X14
#define RX_PW_P4 0X15
#define RX_PW_P5 0X16
#define FIFO_STATUS 0X17//FIFO状态寄存器
//SPI命令字
#define READ_REG 0X00//读寄存器命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写寄存器命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读有效数据命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写有效数据命令
#define FLUSH_TX 0XE1//清除TX_FIFO应用于发射模式
#define FLUSH_RX 0XE2//清除RX_FIFO应用于接收模式
#define REUSE_TX_PL 0XE3//重新使用上一包有效数据

// 430 SPI
#define Slave_M  U0CTL &=~MM
#define Master_M U0CTL |=MM
#define Set_9600 {U0BR0 =0X03;  U0BR1=0X00;}
#define Set_4800 {U0BR0 =0X06;  U0BR1=0X00;}
// 430 SPI
#define Slave_M  U0CTL &=~MM
#define Master_M U0CTL |=MM
#define Set_9600 {U0BR0 =0X03;  U0BR1=0X00;}
#define Set_4800 {U0BR0 =0X06;  U0BR1=0X00;}

void Clock_Init(void);
void SPI_Init(void);
void NRF24l01_Init(void);
void Master_Tx(unsigned char t_data);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SPI_RW_Reg(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Check(void);

void RX_Mode(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TX_Mode(unsigned char *tx_buf);
unsigned char kai;
unsigned char sta;
unsigned char kai;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ock_Init();
  SPI_Init();
  NRF24l01_Init();
  //kai =NRF24L01_Check();
  while(1)
  {
    TX_Mode(tx);
    kai =SPI_Read(STATUS);
    __delay_cycles(100);
    if(kai==0x2e)
    {
      __delay_cycles(1000);
     //__delay_cycles(1000);
     }
  }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nsigned char i;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SPI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0XA5)break;
    if(i!=5)return 1;  //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void Clock_Init(void)
{
  BCSCTL1 &=~XT2OFF;
  //BCSCTL1 |=XTS;
  do
  {
    IFG1 &=~OFIFG;
    __delay_cycles(256);
  }
  while((IFG1 & OFIFG)==OFIFG);
  BCSCTL2 |=SELM_2+DIVM_3;
}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CE_LOW;
  CSN_HIG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W_Reg(WRITE_REG +SETUP_AW,0X02);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SETUP_RETR,0X0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 Select same RX payload width as TX Payload 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RX. RX_DR enabled..
  CE_HIGH;
}
void SPI_Init(void)
{
  U0CTL =SWRST;
  ME1 |= USPIE0;                             // Enable USART0 SPI mode
  U0CTL |=SYNC+CHAR+MM;                         //SPI  8bit_data
  U0TCTL |=CKPL+SSEL0+STC;                        //ACLK 3-pin mode CKPH+
  U0MCTL =0X000;                            // no modulation
  Set_9600;
  U0CTL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P3SEL |=BIT1+BIT2+BIT3;                   //SET I/O for SPI
  P2DIR |= BIT3 +BIT2;
}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r_data;
  CSN_LOW;
  SPI_RW(reg);
  r_data =SPI_RW(0);
  CSN_HIGH;
  return r_data;
}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 (!(IFG1 & UTXIFG0));
  U0TXBUF =byte;
  __delay_cycles(200);
  return U0RXBUF;
}
unsigned char SPI_RW_Reg(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status;
  CSN_LOW;
  status =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_HIGH;
  return status;
}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status,byte_ctr;
    CSN_LOW;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for(byte_ctr=0; byte_ctr     {
      SPI_RW(*pBuf++);
    }
    CSN_HIGH;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status,byte_ctr;
  CSN_LOW;
  status =SPI_RW(reg);
  for(byte_ctr =0;byte_ctr   {
    pBuf[byte_ctr] =SPI_RW(0);
  }

  CSN_HIGH;
  return (status);
}

void RX_Mode(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sta;
   CE_LOW;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ead_Buf(RX_ADDR_P0,rx_buf,T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F);
   CE_HIGH;
   __delay_cycles(140);
   sta =SPI_Read(STATUS);
   if(sta & 0x40)
   {
      CE_LOW;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
   SPI_RW_Reg(WRITE_REG +STATUS,sta);

}

void TX_Mode(unsigned char *tx_buf)
{
    CE_LOW;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ead_Buf(RX_ADDR_P0,rx_buf,T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tx_buf,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__delay_cycles(2000);

    CE_HIGH;
}

网友:
一看到代码我就头大

网友:
顶上去

顶上去

网友:
无线温度监测NRF24L01+MSP430F149+DS18B20+LCD12864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4979-1-42.html
提示:非常明显了,还可以学习下软件中控制流程的安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这个程序用的虚拟的SPI 我调通了,我想用内部硬件SPI  但是怎么也驱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