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几个TACCR有什么区别?

楼主:
在《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中,只提到TACCRx,而它有三个这样的寄存器,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什么手册上能找到它们的说明?

网友:
TA是一个定时器,只不过它带有三个比较捕获单元(TACCR0、TACCR1、TACCR2),这三个比较捕获单元都是一样的,这些手册上都有,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哪个手册上的哪个地方介绍了它们的区别?

网友:
TACCR0有点点特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就是在单调增和增减模式下,CCR0用来做计数值的上限

网友:
CCR0常作周期寄存器,CCRx用来翻转,即作占空比寄存器(在输出PWM时)
其二   CCR0的中断优先级是要高于其余几个的  所以 它特殊一些。   其他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