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核心板,用JTAG可以正常连接,但不能擦除Flash

楼主:
自己新焊接了一块儿LM3S9B96的核心板,但用JTAG的SW模式下载程序时总是失败。用SEGGER J-Flash ARM V4.12进行测试,发现可以成功连接,但无法擦除Flash,如下图所示:

PS:之前也用同样的板子焊接了一块儿LM3S9B96的核心板,已经使用了一个月了,没用任何问题。但不清楚这次是怎么回事儿,不知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是Flash被锁了。
请各位路过的同门师兄弟帮我指点迷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候这种问题确实让人抓狂,还是平台稳定性的问题.
自下由上每个环节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从芯片到外围电路到仿真器硬件到仿真器驱动到 IDE 配置.
鉴于同一块板子在同一个电脑上能下载同一个程序.
猜测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在下结论之前,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有什么地方配置的不对,尤其是 IDE 中的关于 Debug 和调试的部分,如果确认没有问题,可以尝试用 ICDI 来解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向两个板子中下载同一个工程,结果一个行,一个不行。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那就是芯片或者焊接有问题了。请问ICDI是什么东东,没接触过。兄台有安装包吗,麻烦上传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你用 JLINK ,也可以用 JLINK 来尝试解锁试试.
具体解锁方法,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5976-1-1.html